多图层调用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想问一下,如果我的硬件支持两个Video FIFO,一个图像的FIFO。 当我用Direct Show去实现Video输出的时候,我怎么改变最后的Video输出到我想输出的FIFO上了?这部分函数是由驱动来提供的?

   这好像与驱动有关,小弟想知道的就是,明确可以通过Direct Show的 Filter来实现么?

网友A:
DirectShow的东西好复杂
有时间的时候俺也研究研究
帮顶。

网友B:
在你的render filter组件里,有对硬件上具体输出到哪个视频缓冲区域的控制,你在那里改成你想要输出的目的地就行了。

这个明确是可以通过DirectShow的filter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render filter组件里,有对硬件上具体输出到哪个视频缓冲区域的控制,你在那里改成你想要输出的目的地就行了。

这个明确是可以通过DirectShow的filter实现的。

主要现在不太明确怎么去修改这个filter了,  其实在这几个FiFO的输出上也不是很明确,难道驱动会给我们相应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rectShow的东西好复杂
有时间的时候俺也研究研究
帮顶。

=。= 难道想全能?

网友C:
图层的切换都是通过驱动来实现的,一般都与display驱动相关,需要在display驱动的Drvescape中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层的切换都是通过驱动来实现的,一般都与display驱动相关,需要在display驱动的Drvescape中实现。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层的切换都是通过驱动来实现的,一般都与display驱动相关,需要在display驱动的Drvescape中实现。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层的切换都是通过驱动来实现的,一般都与display驱动相关,需要在display驱动的Drvescape中实现。

这就是说 有专用的驱动来事先哦? 找到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感谢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层的切换都是通过驱动来实现的,一般都与display驱动相关,需要在display驱动的Drvescape中实现。

这就是说 有专用的驱动来事先哦? 找到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感谢 感谢

学习。。
所有的操作都是系统定义的,输出到哪个fifo肯定也是定义了的,应该是在驱动里,对寄存器的选择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层的切换都是通过驱动来实现的,一般都与display驱动相关,需要在display驱动的Drvescape中实现。

这就是说 有专用的驱动来事先哦? 找到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感谢 感谢

学习。。
所有的操作都是系统定义的,输出到哪个fifo肯定也是定义了的,应该是在驱动里,对寄存器的选择配置

继续学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