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几个坐标点,该怎么增加新的坐标点以便这些点连起来 ...

楼主(2009-06-15):
已知几个坐标点,该怎么增加新的坐标点以便这些点连起来比较平滑
RT,加入现在知道几个值在时间上时均匀采样得到的,
假设是没10ms一个采样得到5个值,10(10ms时刻), 40(20ms时刻), 60(30ms时刻), 70(40ms时刻), 75(50ms时刻).
那么我怎么得到第5ms,第15ms,第25ms,第35ms,第45ms的值
没办法,ADC不够快只能靠这样作假了
坐标
时间

网友A:
插值算法很多的,最小二乘法挺好的。

网友B:
插值法等。 在坐标中间插入几个点。

网友C:
插值算法。我用过三次样条插值。
另外贝赛尔曲线也可以吧。

网友D:
这是一个算法的问题。
首先根据这几个座标的X轴或者Y轴,对这几个点进行排序。
相邻的两个坐标之间增加一个中间值,这个值是由这两个坐标的平均计算而得。
如果不是均匀插入,那算法就稍微复杂一些,可以取前后几个坐标一起来进行运算。

网友E:
这是纯插值算法的问题,LZ可以找专业的书籍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