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16*16Pin 封装的DSP PCB怎么画?

楼主:
   现在正在设计一款16*16 Pin 的BGA封装的DSP PCB板图,所有的外围电路都已经画好了,发现那些线根本就挤不到DSP下面去,哪个高手能够给点指导?

    板子是六层的,三层信号(TOPLAYER,BOTTOMLAYER,BUSLAYER)、一个电源层(POWERLAYER)和两个地线层(VGND、DGND)。板上主要有DSP、SDRAM、FLASH、高精度DA……

网友A:
那要调整间隔和线宽了,对生产工艺的要求要提高了,成本要增加了....

网友:
再不行就增加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调整间隔和线宽了,对生产工艺的要求要提高了,成本要增加了....

再不行就增加层数......

顶大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