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卡驱动导致ARPRcvPacket抛出异常,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USB网卡驱动程序。

能够正常获取IP地址等,也能ping,我使用TCP工具(WinCE)与PC通讯,WinCE发送数据是OK的,但是从PC往WinCE发送数据时,CE就会抛出一个异常,经过分析map文件,这个异常是在ARPRcvPacket函数中抛出的。

从我的驱动里面看,就是当接收数据线程的代码运行到下面时函数时,出现的

NDIS_STATUS
IndicatePacket(PMP_ADAPTER Adapter, PUCHAR DataBuf, ULONG DataLen)
{
        NDIS_STATUS                        status;
        PNDIS_BUFFER                PacketBuf;
         PNDIS_PACKET                MyPacket = NULL;

    NdisAllocatePacket(&status, &MyPacket, Adapter->PacketPoolHandle);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return status;
        }

        NdisAllocateBuffer(&status, &PacketBuf, Adapter->BufferPoolHandle,(PVOID)DataBuf, DataLen);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return status;
        }

        NdisChainBufferAtFront(MyPacket, PacketBuf);

        MyPacket->Private.Head->Next = NULL;
        MyPacket->Private.Tail = NULL;

        NDIS_SET_PACKET_HEADER_SIZE(MyPacket, 14);

         [color=#FF0000]// 异常就是在这里抛出的
        NdisMIndicateReceivePacket(Adapter->AdapterHandle, &MyPacket, 1);
[/color]
        return status;
}

很奇怪的是,驱动刚加载时,这个函数也会被调用,一般就是几十个字节,不会出现异常,任意运行多久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打开IE,或者其他工具,开始接收数据后,就会出现异常了。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跟综下,不然这样也看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