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42用什么工具烧写内部的NANDFLAH?

楼主(2009-11-26):
请问2442用什么工具烧写内部的NANDFLAH?
请问我应该用什么工具将bootloader烧写到Nand Flash里?
S3C2442B内部集成了芯片"K5D1G13ACA-D075",该芯片是:“Multi-Chip Package MEMORY,1G Bit (128Mx8) Nand Flash / 512M Bit (4Mx32x4Banks) Mobile SDRAM”,
目前我手头有:sjf2440、GIVEIO、H-Flasher这几种工具,但好像都不支持这个Flash的烧写,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工具了?
另外该芯片:- Page Program : (2K + 64)Byte - Block Erase : (128K + 4K)Byte
还有我硬件设置是5 address cycle.
工具
芯片
address
Mobile
FLASH

网友A:
不管啥硬件,过程基本一致
解析image,然后用driver接口写道flash上

网友B:
如果没有现成的工具烧写就自己写个ADS下的烧写代码。

网友C:
可以问代理要个2442的烧写工具,或者自己改写sjf2440,加上对你的NAND FLASH的支持

网友D:
谁有2442可以用JTAG烧写的工具,不妨传一个吧:haiou_arm@163.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