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由逻辑的0和1,产生不同的物理信号?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通过键盘等物理工具,可以形成电流的通断/电压的高低;
然后由半导体的一些物理特性,将这些物理信号判决成逻辑的0或1

我想反过来,如何将逻辑的0或1转换成物理信号的?

比如说8个比特 1000 0001 表示将芯片的0和7号针脚置为高电平,
1-6号针脚置为低电平,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
嗯,比如说电信号变成逻辑信号:

按按钮,产生一个脉冲信号=》截获脉冲信号,使得三极管导通=》逻辑1
没有按按钮,没有电信号=》三极管没有导通=》逻辑0

实际不一定如此啊,反正就这意思;
那么反过来,怎么由逻辑1和0形成物理信号的呢?
也就是说,我发送1001,想使得芯片的0和3号脚产生高电平,怎么实现的。

===================================================
我上学的时候玩了,出了校园想学了;
但发现知识极其庞大纷杂,很多时候,就想发帖这个捷径;

希望大家说说啊,先谢了!

网友:
没明白 你想干嘛    你往芯片的引脚 发送1001 那么芯片的0  3 号引脚 就是 高电平了 啊  还要实现 什么

网友A:
嗯,是的;就是说,芯片是如何实现这个过程的;

最准确的意思就是:

1)芯片是如何认识0和1的?
2)认识了0和1后,怎么实现物理信号的变化的。

=====================================

如下图,在芯片内部存贮了1001的指令,上电后就执行,
使得0和3好变成高电平;
如果芯片里面是个人的话,他可以看懂1001,然后分别
把0和3号针脚接通,使其变成高电平;
但是芯片是如何实现这个过程的呢?

    0   1   2   3
===||==||==||==||==
|                  |
|       芯片         |
|                  |
===================

网友:
0和1,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在芯片里是高低电平或是通和断。

网友:
我看出来了楼主问的是IC设计原理
这个貌似不是本科水平可以解决的
不过应该还是能弄明白原理的
你可以找本单片机书看看单片机的内部构造然后从某一个引脚开始试着想象着输入一个电信号然后分析单片机如何工作
如果你学过电路和数电模电应该能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就是说,芯片是如何实现这个过程的;
最准确的意思就是:

1)芯片是如何认识0和1的?
2)认识了0和1后,怎么实现物理信号的变化的。

=====================================

如下图,在芯片内部存贮了1001的指令,上电后就执行,
使得0和3好变成高电平;
如果芯片里面是个人的话,他可以看懂1001,然后分别
把0和3号针脚接通,使其变成高电平;
但是芯片是如何实现这个过程的呢?

0?  1?  2?  3…

芯片并不会识别高低电平,它没这么智能,呵呵,也不需要识别的必要。lz所谓的“懂1001”,其实就是一个物理过程,通过输入1001的电平,就能通过芯片内部的硬件来读入其中的。具体的话,只要lz学过模数电,你自然就会明白的:)

网友:
看的有点糊涂。
楼主的问题是逻辑到物理的转换么?
如果是这个的话我的理解是:
在数字芯片中没有人类意义上的逻辑0和1,有的只有电平高低之分。
在芯片内部也不管什么逻辑上的意义,它只是在根据电平的高低根据电路的原理在执行。
只是我们人在理解的时候认为高电平是逻辑的1或者0,而低电平就相反。
楼主要是只的别的东西的话就说出来大家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