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做一个摄像头的项目,图像左右上下晃动,显示错位,

楼主:
我用三星2443接ov7670的摄像头,在lcd上显示的时候左右晃动,保存图片后出现错位,在预览的时候静止的图像就晃动,拍照以后图片错位,具体就是左边的图像到最右边来了,上下也是一样.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急啊!!!!!!!!

网友:
没人回答,我先顶

网友:
你是怎么驱动摄像头的?

网友:
在初始化数据写进去后就有图象数据出来,我用wince6.0+arm2443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
注意供电回路和信号回路的处理,先排除干扰问题后才能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