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wince系统才能更加省电?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wince600,CPU是S3C6410.为了节约用电,在非工作的时候,我想关闭一些不用的东西,但是用用到红外接收部分.所以感觉不能将系统休眠了.
全部模块工作的时候系统耗电是380mA.我把背光和WIFI关闭后,耗电180mA.感觉耗电还是太多,但是不知道还可以关闭些什么模块?求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 按照wince600的电源管理,实现对应的电源模式,

就能 很很满足你 的电源需求。

另外先好好看看这篇文章:
WinCE电源管理的实现
http://blog.pfan.cn/liyutai/41079.html

另外可以百度或GOOGLE下“WinCE电源管理的实现”

网友A:
屏是耗电大户,所以默认要把背光调到合适位置(而不是最亮),并且长时间不用的话,要把屏关掉。

当然,要做更高要求,就像楼上说的,要对所有外设,甚至CPU都要做“电源管理”。

网友:
LCD 背光,GPRS,GPS等切断电源。

网友B:
我的系统一部分支持电源管理,LCD的背光,声音,WIFI模块都可以通过SETPOWERREQURIMENT()函数来关闭,但是这样的电流还剩下180MA,有点太大了.所以我想把LCD自身设成低功耗模式,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系统一部分支持电源管理,LCD的背光,声音,WIFI模块都可以通过SETPOWERREQURIMENT()函数来关闭,但是这样的电流还剩下180MA,有点太大了.所以我想把LCD自身设成低功耗模式,不知道如何实现?

LCD自身设成低功耗模式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意思是在不工作时,LCD就不显示任何图象,让驱动不给LCD上电.用ExtEscape()函数,总是返回错误2,或者错误6.  2是找不到指定的文件,6是句柄不可用.待会把代码贴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我的代码如下
void ClcdextDlg::OnBnClickedButton1()
{
HDC ghDisplayDC =::GetDC(NULL);  //取得SCREEN句柄
//this->GetDC()->GetSafeHdc(); //CreateDC(NULL,NULL,NULL,NULL);
int fQueryEsc = SETPOWERMANAGEMENT;
int rc = ExtEscape (ghDisplayDC, QUERYESCSUPPORT, sizeof (fQueryEsc),   //查询是否支持SETPOWERMANAGEMENT
                    (LPSTR)&fQueryEsc, 0, 0);
if (rc == 0)
        {
        AfxMessageBox(_T("不支持SETPOWERMANAGEMENT"));
        }

if(NULL == ghDisplayDC)
{
m_err =  -1; //edit控件显示
UpdateData(FALSE);
}
else
{
VIDEO_POWER_MANAGEMENT vpm;
vpm.Length = sizeof(VIDEO_POWER_MANAGEMENT);
vpm.DPMSVersion = 1;
vpm.PowerState = VideoPowerOff;
int errv = ExtEscape(ghDisplayDC,SETPOWERMANAGEMENT,sizeof(vpm)+2,(LPSTR )&vpm,0,NULL);
m_err =  GetLastError();
UpdateData(FALSE);
}

/* //其他模块电源控制,可正常工作,屏蔽
DevicePowerNotify(_T("WAV1:"), D4, POWER_NAME);
HWAV = SetPowerRequirement(TEXT( "WAV1:"),D4,POWER_NAME,NULL,0);
DevicePowerNotify(_T("MFC1:"), D4, POWER_NAME);
HMFC = SetPowerRequirement(TEXT( "MFC1:"),D4,POWER_NAME,NULL,0);
DevicePowerNotify(_T("GLE1:"), D4, POWER_NAME);
HGLE = SetPowerRequirement(TEXT( "GLE1:"),D4,POWER_NAME,NULL,0);
DevicePowerNotify(_T("DSK3:"), D4, POWER_NAME);
HDSK = SetPowerRequirement(TEXT( "DSK3:"),D4,POWER_NAME,NULL,0);

DevicePowerNotify(_T("IIC0:"), D4, POWER_NAME);
HDSK = SetPowerRequirement(TEXT( "IIC0:"),D4,POWER_NAME,NULL,0);
DevicePowerNotify(_T("NDS0:"), D4, POWER_NAME);
HDSK = SetPowerRequirement(TEXT( "NDS0:"),D4,POWER_NAME,NULL,0);
*/
}

执行到int errv = ExtEscape(ghDisplayDC,SETPOWERMANAGEMENT,sizeof(vpm)+2,(LPSTR )&vpm,0,NULL);
m_err =  GetLastError();
的时候,返回错误信息为2,不知道该如何修改?

网友:
主要是这些语句有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关闭屏幕,而是返回错误信息2.m_err = GetLastError();
HDC ghDisplayDC =::GetDC(NULL); //取得SCREEN句柄
VIDEO_POWER_MANAGEMENT vpm;
vpm.Length = sizeof(VIDEO_POWER_MANAGEMENT);
vpm.DPMSVersion = 1;
vpm.PowerState = VideoPowerOff;
int errv = ExtEscape(ghDisplayDC,SETPOWERMANAGEMENT,sizeof(vpm)+2,(LPSTR )&vpm,0,NULL);
m_err = GetLastError();
主要是这些语句有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关闭屏幕,而是m_err = GetLastError()返回错误信息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是耗电大户,所以默认要把背光调到合适位置(而不是最亮),并且长时间不用的话,要把屏关掉。

当然,要做更高要求,就像楼上说的,要对所有外设,甚至CPU都要做“电源管理”。

还有就是如果在和外界设备通讯时耗电也会很大的

网友:
可參考webcast課程
《开发省电的Windows Mobile应用程序》
自己搜索一下吧
這是講座的demo代碼

网友:
此帖沉了,只好先结贴,再重新开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