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com口通讯的起始位??

楼主(2009-05-15):
怎么判断com口通讯的起始位??
比如仪表说明书上说起始位是(02),那么怎么判断2就是起始位呢??如果中间也有数据2呢,比如发送的数据是:222222222
数据
说明书

网友A:
所以你要根据协议去探测完整的数据帧,在确认帧有效之前,每个0x02都可能是同步头。

网友B:
1楼说的对。要看具体的帧协议。有的协议会有尾。有的协议会在帧开始前有一段较长的空闲时间(大于数据之间的间隔)。

网友C:
是ASCII协议还是RTU协议?

网友D:
仪表可以采用的modbus 的协议, 可以去查查看。

网友E:
最好自己定义一个起始位

网友F:
应该不能叫做起始位吧,应该叫做数据头吧

网友:
modbus(RTU)用时间间隔来判断一个帧的开始和结束,好象有两个数据,1.5T和3.5T(这里的T是字符传输时间).而CAN等协议采用帧前缀头,比如连续至少5个以上的FF就表明一个帧开始。当然如果是用ASCII协议,就好处理,规定个特殊字符为帧头就好,不过ASCII效率太低了.

网友G:
通过上位机发送指令到COM口,这个要和你用的仪器的通讯协议要匹配。

网友H:
协议。。。帧头/帧尾/帧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