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的otg怎么配置成host使用问题

楼主:
6410的otg怎么配置成host使用,硬件需要怎么修改,软件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
Otg为什么要配置成HOST呢?

网友:
需要接多个usb设备,不过自己搞定了,看来还得靠自己

网友:
按手册修改就行了

网友A:
使用OTG的何种模式,取决于USB接口的ID引脚.
支持OTG的设备,device和host模式都支持.至于用哪种模式,一般都是靠专用的USB线,或是外接设备来选择.
有些专用的USB线会把ID脚接地,这就使你的设备工作在host模式.有些会把ID脚拉高,这就使你的设备工作在device模式.
如果你的OTG设备只想工作在HOST模式,就直接在你的设备上把ID脚接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OTG的何种模式,取决于USB接口的ID引脚.
支持OTG的设备,device和host模式都支持.至于用哪种模式,一般都是靠专用的USB线,或是外接设备来选择.
有些专用的USB线会把ID脚接地,这就使你的设备工作在host模式.有些会把ID脚拉高,这就使你的设备工作在device模式.
如果你的OTG设备只想工作在HOST模式,就直接在你的设备上把ID脚接地就行了.

  最近也在研究usb otg 主口驱动,目前硬件支持了,请问大侠是如何实现usb otg host驱动的,望指教啊!qq:191300850 邮箱:mzb8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