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ne+2440功耗

楼主:
我的平台是wince5.0+S3C2440,用锂电池供电,目前全速工作(400MHz)的时候电流竟然达到了400mA,其中LCD背光有100mA,我关闭了未用外设的CLOCK,板上无挂载大电流外设;请问除了关闭外设clock和设置IO之外还有什么办法降低功耗(正常模式);我看很多设备都说全速工作的时候电流在200mA左右,切是带LCD背光的;另外我休眠唤醒后比正常启动电流多了70mA,将近500mA了都;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看开发板的BSP是在NBOOT里先设置主频266M,然后在OEMInit里改到400M,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不知道我唤醒后电流增大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A:
除了背光,还消耗300mA??的确比较大,不过先看看你的
1。 外设是否很多?是否耗电?
2。RAM是否有多片,全速工作是否再不停的有大数据的读写RAM和Flash,这样也会很耗电的。
3。GPIO设置为input,有时候GPIO不对,也有很大的。

如果上面问题不存在的话,
就先check一下你的线路是否有短路或芯片什么有不良的。

网友:
休眠唤醒后功耗比冷启动大的问题是因为我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背光,还消耗300mA??的确比较大,不过先看看你的
1。 外设是否很多?是否耗电?
2。RAM是否有多片,全速工作是否再不停的有大数据的读写RAM和Flash,这样也会很耗电的。
3。GPIO设置为input,有时候GPIO不对,也有很大的。

如果上面问题不存在的话,
就先check一下你的线路是否有短路或芯片什么有不良的。

1,外设除了核心板只有按键
2,RAM有2片,全速工作应该不会不听的读写RAM和FLASH,因为系统运行很流畅
3,GPIO目前没有处理,不过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的,至少不至于达到上百个mA啊

网友:
建议将GPIO处理一下,GPIO没处理的话,上百mA也是有的。

网友:
检查电路。。是否那个地方有漏电

网友:
这个很正常吧,开发板都有这么大的,怕短路就摸摸,呵呵

网友B: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GPIO口设置的不正确导致的,LZ可以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GPIO口设置的不正确导致的,LZ可以检查下
我的设置IO后还是比较大,现在320mA,有全速工作在200mA左右的没

网友:
我的背光不超过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