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为什么写不进flash??

楼主:
pxa255的开发板,4.2的内核,编译后可以下载,但就是不能写进flash,每次都是写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了。但如果下载时设成不写进flash系统是可以正常启动的,这样每次重启都要重新下载内核,好麻烦啊。

网友:
利用bootloaer的提供的菜单将颈项写入Flash就可以了,不过你的现象说明你的bootloader中flash驱动问题。

网友:
确实是flash驱动有点问题,但现在是可以烧到flash里了,但重启开发板后在提示正在引导内核镜像里还是没反应,内核还是起不来,在这之前显示的physstart的地址和launchaddr不一样,这有问题吗?

网友:
能写flash。。写对了地址吗?是你想要的地方吗?  重启开发板。。你是想通过bootlaoder把nandflash里面的NK读到RAM中去才行的。。你的RAM写的时候地址写对了吗?你如果从网络直接把NK写到RAM里面能起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排查

网友:
直接从网络下载到RAM是没有问题的,我的意思就是楼上说的,想通过bootloader把nandflash里的NK读到RAM里去运行,但我也不知道这个地址应该是多少,这就是按实验手册做的烧写内核的实验,但实验手册上没有要求把内核写进flash,就是每次重启都要重新下载内核。

网友:
0) IP address: 10.3.11.2
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 bootme's: 25
3) Boot delay: 5 seconds
4) DHCP: Disabled
5)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6) Download new image at startup
7) Program RAM image into FLASH (Enabled)
8) MAC address: 00-03-47-43-54-69
D) Download image now
L)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now

Enter your selection: l
dwPhysStart = 0x800B8000 dwPhysLen = 0x01EC47CC dwLaunchAddr = 0x800B9000
Found pTOC signature.
Copying FLASH image into RAM.
Verifying RAM.
RAM image is good.
ROMHDR at Address 81F7A890h
RomHdr.ulRAMStart=FFFFFFFFh RomHdr.physfirst=FFFFFFFFh.
CLEANBOOT Clearing RAM from FFFFFFFFh-FFFFFFFFh.
Launching image at 800B9000h...

上面就是从bootloader引导内核时的信息,到最后一步就停下来了。

网友:
你说你直接从网络上下载能够启动内核。。说明可以写到正确的RAM地址。。。你想知道正确的RAM地址可以仔细的研究下eboot中的.bib文件会对RAM有个说明。。但是你想要解决你的问题还是需要看看代码吧。。。看看bootloader的流程。。在lauch里面是在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