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2440GPIO模仿SPI口通讯

楼主:
大家好。现在想使用2440的GPIO模拟SPI口通讯,主控制器是2440主板,从器件是LCD屏驱动器
2440主频工作在400Mhz
LCD屏驱动器SPI口频率不超过20Mhz。

现在发现GPIO输出频率可能过高
使用2440的GPIO模拟SPI口通讯,GPIO的频率要怎么控制呢?会不会影响其他外设的工作?

网友:
用Timer的中断来定时呢?每中断一次执行一次

网友:
可以用定时试试

网友:
写SPI直接用IO口模拟应该不会超过20Mhz吧,20M是个多恐怖的速度啊。
按照正常的模拟SPI方式来写,速度会有那么高?是在嫌快,在里面加延时好了。

网友:
既然是gpio口模拟,肯定要加延迟了,呵呵
不怕频率高,就怕频率低呀

网友:
2440应该有SPI吧,为何还要用GPIO模拟呢?

网友A:
我模拟过,前段时间弄个这样的LCD,加个延时即可。

控制GPIO,+示波器很快搞定的,简单。

网友:
为什么不 用2440 自带的 spi  用IO模拟的 速度有点慢
前段时候 我试过IO模拟的SPI 速度很慢 放弃掉  用的 自带的S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模拟过,前段时间弄个这样的LCD,加个延时即可。

控制GPIO,+示波器很快搞定的,简单。

你用的那个LCD的SPI口工作频率是多少呢?你GPIO的系统设定工作是多少啊?GPIO的输出频率应该小于LCD的SPI口工作频率吧

网友:
同意,模拟的一般情况下不如硬件的快,估计是楼主设置有问题。

网友:
用函数延时, 然后用示波器去测试

网友:
是不是GPIO的输出速度比LCD的SPI口接受速度慢好一点呢?
我用GPB5~GPB7模拟SPI口,都设置为输出带上拉功能;
2440时钟分频选择为1:8:16了,这样做行不行呢?

网友:
完全满足要求,初始化一次的,又不是多次使用。呵呵。

网友:
模拟SPI口通讯:主从设备的时钟得一致的,,,从随主而定。。。

网友:
用硬件的,如果用模拟的很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