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输出纯信号

楼主:
接收模块是3脚vcc+    DATA输出        GND-

DATA        输出是TTl方式

输出要怎么接
让输出是纯信号

假设有一遥控器按下发射    模块接收输出只是高低电平信号       没有杂信号

在无信号的时候   输出是低电平

网友:
都不知道它要和什么接...

你如果只想控制一个电灯泡,那就接一个放大电路--->继电器----->灯泡

网友:
MARK 楼主接收模块型号可以报一下,方便大家回答
大BUG不要乱来呵呵

网友:
如果是你的遥控器 就直接接在MCU的定时计数接口上就可以了  中间可能要加些电路   要看你的设备了,通过MCU计数

网友:
楼主最好贴个图片出来, 把问题说详细点,否则大家都只是猜测,很可能说的和你的东西存在很大的差异。

网友:
while(1)
{
SBUF=w;
}
w 只是位数据 数据不是0就是1  把它给SBUF 是???串口输出?这样没有啥意义啊

网友:
有点感觉像是红外的那套东西

/*
假设有一遥控器按下发射    模块接收输出只是高低电平信号      没有杂信号

在无信号的时候  输出是低电平
*/

自己接一个光电传感器啥的?

网友:
是把接收的信号在上位机上显示      以16进制显示   或者2进制

就是说我现在按照上面程序   接上接收模块
在没按遥控器的时候
上位机也不停的接收数据

是不是模块和下位机之间还要接些电路

单片机是89c52的

那接收模块 我在输出接了 个扬声器  不按遥控器的情况下都有信号出来都。。都。。都  的

网友:
你这样肯定不行的,遥控器发送编码一会就完了,你这样设计 接收遥控一个数据 就串口发送,遥控器那早就发完编码,不能取到遥控器所有的数据

你应该用计数器去计数 得到遥控器发送出来的编码,先保存起来,然后在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上位机就是串口程序嘛,你可以自己写VC上位机软件,也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一般接收是接收线程,是一直处于接收状态的

电路也很简单,单片机最小系统,一个按键(红外遥控学习键),红外接收头 ,MAX232, DB9接口

网友A:
问题是现在我用串口调试助手   接收            一直在接收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现在我用串口调试助手?  接收? ? ? ? ? ? 一直在接收停不了

那肯定是你一直在发,呵呵 或者你的串口坏了 或者是干扰

网友:
在无信号时模块有电平出来     导致不停接收   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接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