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TOUCH消息有时会丢失?

楼主:
通过触摸屏连续点击按钮控件,有时后点击没有反应;而用USB鼠标连续点击却一切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触摸屏

消息有时候会丢失呢?

网友A:
中断问题。。。

网友:
中断是正常的,我在TOUCH驱动DdsiTouchPanelGetPoint函数中加了对蜂鸣器GPIO控制。现在只要按触摸屏
蜂鸣器都能发声,说明中断是没问题的。关键是GWES怎么处理中断,然后触发界面的按钮控件。

引用 网友A:
中断问题。。。

网友:
mdd代码拉进来,按照顺序检查
中断(你的没有问题)--》向gwes回馈的坐标(这里要检查一下,因为有些坐标会被判断为invalid)

网友:
可能是点击后得到的坐标不准,你可以打印出坐标值看看。

网友B:
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回复:
通过触摸屏连续点击按钮控件,有时后点击没有反应;而用USB鼠标连续点击却一切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触摸屏

消息有时候会丢失呢?

中断应该没问题,因为用USB~时,正常;
应该是触摸驱动采集数据时,没法送到GWES或者送的数据不对,也可能是采样时间过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回复:
通过触摸屏连续点击按钮控件,有时后点击没有反应;而用USB鼠标连续点击却一切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触摸屏

消息有时候会丢失呢?

中断应该没问题,因为用USB~时,正常;
应该是触摸驱动采集数据时,没法送到GWES或者送的数据不对,也可能是采样时间过长。。。

同意

网友:
可能是点击后得到的坐标不准,你可以打印出坐标值看看。
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