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位device.exe 内存泄漏

楼主:
我这个是2B+D的。。
当有大量数据传输的时候就会出错:
Data Abort: Thread=83c6919c Proc=81986d3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1ea14e8 RA=01ea14f4 BVA=060305a2 FSR=00000003
这个应该怎么在nk.map里定位呀?

网友:
用这个PC=01ea14e8 RA=01ea14f4 在nk.map搜索刚好比他小的函数吧。

网友:
找不到。。。。
里面全是以8开头的。。
NK的地址全是80000000以上的。
……
0001:0002fddc       DecompressROM              8c5b0ddc f   nk:compr2.obj
0001:0002fe88       SC_FSStringCompress        8c5b0e88 f   nk:compr2.obj
0001:0003015c       SC_FSStringDecompress      8c5b115c f   nk:compr2.obj
0001:000303f0       SC_FSBinaryCompress        8c5b13f0 f   nk:compr2.obj
0001:000304f4       SC_FSBinaryDecompress      8c5b14f4 f   nk:compr2.obj
0001:00030648       SC_DecompressBinaryBlock   8c5b1648 f   nk:compr2.obj
……

网友:
'device.exe?你的是PB4.2?我的一般是会指出驱动,然后看驱动的map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
是呀。。。
这个肯定是那个2B+D驱动那里有问题。。。我想定位。。怎么办?

网友:
你这个信息,我也不会定位,我的PB5.0 输出信息丰富一点。

网友:
还是仔细的查自己的代码吧。

网友A:
Data Abort不一定就是内存泄漏导致的吧。
如果能用KITL就可以看函数的Call Stack来定位函数了。如果KITL不能用可以用CElog,一样也可以获得Call St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 Abort不一定就是内存泄漏导致的吧。
如果能用KITL就可以看函数的Call Stack来定位函数了。如果KITL不能用可以用CElog,一样也可以获得Call Stack。

是呀。。不是内存泄漏。。数据传输出错了。。。
驱动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定位呀。。
高指点下怎么用CELOG

网友:
問個弱智的問題, 何謂 "2B+D" ??

Paul, Chao

网友B:
用UIDumpViewer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IDumpViewer这个工具

这东西如何使用的?我双击UiDumpViewer说初始化失败,请教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
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呢 什么意思哦

网友:
看了我不会 !~~~嘎嘎!~

网友:
土了,2B+D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话线接口就是2B+D

2b+D是一种表达综合服务数字网(ISDN)基本速度界面的简单方法。2B指代两个传输通道,D指代一个数据通道。它可实现两个终端同时通信,例如在上网的同时可以拨打电话或收发传真,就像两条电话线一样。
  B-Channel:以每信道64Kbps的速率传送数据(或将两个信道捆绑在一起以128Kbps的速率使用);每一个B-Channel信道就像是一根“管道”,两个B-Channel信道可以被捆绑在一起用来以较快的速度下载文件。当有外部呼叫进入时,则可以暂时中止其中一个信道的文件下载,让给新的呼叫请求而不需终止整个下载过程,在新的呼叫请求通信结束后可以选择恢复下载。这个通信过程完全是由另一分开的D-Channel来控制的。
  D-Channel:ISDN的D-Channel通信主要用于传输控制信号,如建立和终止B-Channel的通信,检查是否有可用的B-Channel,提供一些有用的用户信息(如对方的电话号码)。D-Channel使用包交换连接方式,这使得它非常适用于间歇性的数据传输,同时这种传输方式使得建立连接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一般只有2至3秒,而普通调制解调器协议握手可能需要30秒钟),D-Channel的传输速率一般为16Kbps(BRI ISDN)或64Kbps(PRI ISDN)。目前在一个BRI线路上只允许有两个设备同时使用。

网友:
呵呵。。定位好了。。。结贴。。。

网友:
总结一下:
不是内存泄漏。。。
是接收数据的时候在驱动里的缓冲区设得太小。。当速度快的时候没来得及释放,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一下:
不是内存泄漏。。。
是接收数据的时候在驱动里的缓冲区设得太小。。当速度快的时候没来得及释放,就出问题了。。

貌似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明天要请教你呢

网友: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一下:
不是内存泄漏。。。
是接收数据的时候在驱动里的缓冲区设得太小。。当速度快的时候没来得及释放,就出问题了。。

你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提示,不知道如何解决~~~苦恼
请赐教~~~QQ2046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