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bin的头七个字节之疑惑

楼主:
请教高手,NK.bin的头七个字节是42 30 30 30 46 46 0A,为什么等价于“B000FF\x0A”?

详细的bootloader程序如下:

if(strncmp("B000FF\x0a", (char *)img_src, 7)) //这里就是判断是否为NK.bin格式
        {
                char *c = (char *)img_src;
                printf("Invalid BIN file signature!\n");//打印信息提示下载的并非NK.bin文件。
                printf("%x,%x,%x,%x,%x,%x,%x\n", c[0],c[1],c[2],c[3],c[4],c[5],c[6]);//打印NK的前7bytes
                return -1;
        }

网友A:
42 30 46 这些都是16进制,转换十进制就分别是66 48 70, 再转换ASCII 码看看对应的是不是B 0 F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 30 46 这些都是16进制,转换十进制就分别是66 48 70, 再转换ASCII 码看看对应的是不是B 0 F

正确!

网友:
42 30 30 30 46 46 0A就是B000FF\x0A的ASCII值

网友B:
這個就是ASCII 碼嗎?

B就是0x42
0就是0x3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就是ASCII 碼嗎?

B就是0x42
0就是0x30
.....

多打了個?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 它們就是ASCII碼.

网友:
那个B000FF\x中的\x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0A不作转换处理?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
嘿,\x是转义符,表明之后的数据为16进制数0x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