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钟问题

楼主:
最近写RTC驱动,遇到一个问题开发板上的RTC提供了两个时钟选其一,一个是外部时钟32.768khz,另一个是系统总线时钟。
我选择是外部时钟,预分频寄存器写值为32768即将时间计数器时钟为1hz。我的问题是多提供的这个系统总线时钟干嘛用?多一个有啥好处?或者说什么时候用?

网友:
我每猜错的话,系统时钟是经过外部时钟PLL而来的,一般很大,例如50M.用哪个都一样。

网友:
系统时钟是程序运行的时钟,同时还可以分频给其他器件用,比如I2C spi 接口都是通过系统时钟分频得来

网友:
RTC应该选32.768khz

网友A:
rtc 应该选择 32.768khz
rtc一般是独立供电, 系统关机后,还可以继续计时
如果选择系统时钟, 关机后,系统PLL分频肯定不工作,那rtc没法计时了

网友:
如果选择内部时钟,可以在外围加个时钟芯片,每次上电更新时间

网友:
某些系统对功耗很在意,即使不是很在意多系统也应该考虑尽量降低功耗,现在产品都提倡环保绿色嘛。
降低功耗的方法就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降低CPU和外设工作频率,或者干脆关掉CPU及外设。
使用外部时钟,那么即使系统sleep,RTC也不会有问题;如果使用总线时钟,可能有办法,但处理起来很麻烦。

网友:
32768的时钟无法提供1ms那样短时间的精确计时,内部的能......

网友:
1楼兄弟可能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1。NXP的WDT运行唤醒系统的静态功耗比较大官方说40uA。好像是这个数字。如果用RTC外挂32.768KHz唤醒系统,静态功耗16uA,本人实际产品测量得到的数字。对于电池供电的系统来说,使用寿命可能延长至少半年。
2。对于holtek的片子来说,WDT本身静态功耗可以达到10uA以下。本人实际测量大致6uA左右。所以没有必要用RTC来唤醒系统。
3。对于需要精确定时的系统来说,如果用单片机自带的RTC来做计时,这样的商业化产品几乎没有。因为专业的8563,1381等计时芯片才是上佳选择。

总之。单片机自带的RTC很多时候是个噱头,大部分用来当作WDT来使用。

网友:
rtc是独立供电的,一般用比较大的电容或者是纽扣电池。在系统正常工作的时候是在充电,系统关闭后放电。必须使用外部晶振,否则系统关闭后,rtc无法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 应该选择 32.768khz
rtc一般是独立供电, 系统关机后,还可以继续计时
如果选择系统时钟, 关机后,系统PLL分频肯定不工作,那rtc没法计时了

强烈赞同。。

rtc都是使用的32768~~~一般就是用来查看系统设置的时间,或者尝试rtc中断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