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ActiveSyn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9-12-16):
ce ActiveSync连接的问题
ActiveSync通过USB接口连接设备一直挺好的,可今天我拔usb线断开连接啊,机子死机了,重启过后就不行了,ce设备起来后无法自动连上,我只好手动运行repllop.exe进行连接,连上后,下载程序,运行很慢。我卸载重装都不行,换USB接口也不行,请问我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设备
程序
接口
如何

网友A:
如果不自动连,请确认一下注册表键值,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
"AutoCnct"=dword:00000001
1表示自动连接,0则相反。

网友B:
注册表里是自动连接。现在是我手动连上后程序运行很慢,不知为什么,现在根本没法调试。是不是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C:
如果重装方便,可以重装试试看。会不会是有硬件问题,导致系统一直有中断?

网友D:
可以试着 把同步工具的USB驱动删了 然后让他从新识别USB 从新安装USB驱动试试

网友E:
有的时候是不稳定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电脑和板子断开后都重启,然后在连接试试

网友F:
除了重装,楼上所说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行的,现在正在重装系统

网友G:
重装系统也不行的,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