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怎么改变listbox的高度,显示多行

楼主:
C++ 的win32   mobile开发中
怎么设置listbox的高度,和显示多行?
类似 datagridview 效果

网友:
这个我似用过,只是记不清了,可以直接在控件的属性里进行设置的。。。

网友:
看看帮助文件吧,简单的设置2个listbox的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在生成的时候利用其父类函数来指定Rect的大小
virtual BOOL Create(LPCTSTR lpszClassName,
                LPCTSTR lpszWindowName, DWORD dwStyle,
                const RECT& rect,
                CWnd* pParentWnd, UINT nID,
                CCreateContext* pContext = NULL);

网友:
CreateWindow (_T("ListBox"), NULL, WS_CHILD | WS_VISIBLE |
                WS_BORDER | WS_HSCROLL | WS_VSCROLL,
                0*XPARAMETER, 0*XPARAMETER, 240*XPARAMETER, 320*XPARAMETER,
                hWnd,(HMENU) IDC_LISTBOX, hInstance, NULL);
create出来的,怎么设置属性...
  用 wm_MeasureItem 和 wm_DrawItem  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