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 file system和BIN FILE SYSTEM的区别!

楼主(2009-10-29):
rom file system和BIN FILE SYSTEM的区别!
大家好,在实现WINCE 的XIP时,有加RO请问rom file system和BINFS FILE SYSTEM的区别是什么呀?那WINCE镜像文件到底是存放在BINFS文件系统,还是存放在ROM 文件系统呀?这两个文件系统都可读写吗?
系统
system
file

网友A:
都可以用来存放os image
都支持读

网友B:
Binfs是Binary Rom Image File System. 是一个文件系统.实际上Binfs文件系统并不是必须得,我们完全可以将整个NAND FLASH作为FAT文件系统,并将WINCE操作系统映像存储在这个FAT文件系统。
Multi-XIP 只是把一个image分成几个regions, 并不会加快启动速度和节省ram.不过可以进行一些设置,加快启动速度。具体有些达人已经做了,你搜索一下吧。
LZ所说的文件系统应该指得是OS映像文件吧。二者都是支持的,看你自己如何定制了。

网友C(2009-11-30):
binfs 实现XIP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