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DMA操作非连续的内存块,而不用频繁的中断系统 ...

楼主(2010-03-20):
如何使用DMA操作非连续的内存块,而不用频繁的中断系统?
如何使用DMA操作非连续的内存块,而不用频繁的中断系统?比如说一个800*600*2个字节这么大的缓存区A,采用DMA的方式把A的奇行(800*600*2是一个显示缓存区,它存放了800*600这么多像素的数据)搬运到另外一个800*300*2这么大的缓冲区B,然后再把A的偶行数据搬到缓冲区B。如果采用中断的方式,每拷贝一行数据就得中断一次,中断的开销太大,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我的平台是2440
数据
缓冲区
如何

网友A:
这问题有点复杂,mark!

网友B:
摄像头这样貌似不占据什么内存啊。呵呵

网友C:
gooogleman,确实不占用什么内存,之前想过直接memcpy,但是memcpy拷贝的CPU消耗太大。拷贝一帧数据差不多要20ms左右,大伙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优化一下memcpy操作或者是能用DMA方式解决这个问题?DMA的话如何实现非连续内存的拷贝而不用频繁中断CPU啊?

网友D:
另外,scatter/gather DMA的概念我了解一点,但是是不是需要硬件支持呢?2440支持scatter/gather的DMA方式吗?

网友E:
尽管不是这块不是很了解,还是希望楼主尽早解决,我也能学习一下。。。。

网友F:
DMA好像不支持不连续内存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