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用函数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总是失败, ...

楼主(2009-09-14):
为什么调用函数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总是失败,返回错误码为259,提示没有可用的数据了。 谢谢
如题,谢谢!
数据

网友A:
[url=http://social.msdn.microsoft.com/Forums/en-US/windowsgeneraldevelopmentissues/thread/ea9babfb-ffe5-455f-8afe-016f8161c659]

网友B:
to wwoo_1105
上述帖子好像是说将GUID搞错了,但是我发现我用的GUID是正确的。我是用这个函数来枚举我自己些的驱动。我在注册表中发现,我的驱动已经正确安装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C:
{fb1bf4cf-bc48-4199-ba55-c41355b0cd79}

网友D:
请问一下,在驱动程序安装后,在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DeviceClasses会建立一个以设备接口的GUID为名的项,在这一项下面有以#开头的项,在这一项下面有#项。但是其他的驱动程序在#项下有control项,我的驱动程序却没有,请问这一项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没有这一项?是驱动程序写的有问题还是inf安装文件写的有问题?谢谢

网友E(2010-05-04):
我也出现这个错误了,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