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引脚哪些不用的时候必须处理。

楼主(2010-03-29):
51单片机的引脚哪些不用的时候必须处理。
初学求教
比如P0好像应该上拉。VPP要接电源,RESET要接地,还有什么??

网友A:
时钟频率一定要给

网友B:
如果是不用的管脚,P0接地也行,或者从内部下拉(写0...所以接地更好).
反正纯输入的管脚,或默认情况下是开漏极输入/输出的,如果不用它,要做上拉或下拉处理,不能悬空.
现在很多都没有VPP管脚了...有VPP管脚的型号,RESET通常都是必须接复位电路的,不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