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WIFI的NIC_STATISTICS

楼主:
直接用如下代码获取,返回值为TRUE,得不到数据:
        memset(&m_nicdata, 0, sizeof(m_nicdata));
        m_nicdata.Size = sizeof(NIC_STATISTICS);
        m_nicdata.ptcDeviceName = ptcDeviceName;

    DWORD dwBytes;

        BOOL bOK = DeviceIoControl (theApp.m_hNdisUio, IOCTL_NDISUIO_NIC_STATISTICS,
                        NULL, 0, &m_nicdata, sizeof(NIC_STATISTICS),
                        &dwBytes, NULL);
还有个问题:
    NATIVEWIFI_STATISTICS中的NATIVEWIFI是什么意思?我看netui中的代码,NATIVEWIFI和WIFI似乎只是获取信号强度的方式不同,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
调用DeviceIoControl的前提,是要保证驱动里面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操作。

网友:
请问,如何检验驱动里面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操作?

网友:
什么是驱动,为什么要驱动,LZ公司有搞驱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