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下uboot调用内核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习移植.不过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少..
比如内核移植.
我可以确定uboot和fs都没有问题,然后自己编译内核.
编译是通过了,不过要不挂载不到文件系统,要不kernel kill the init...
我都是按照教程去配置的..配置上面应该没太大问题..
不过我怀疑是地址不匹配的问题..

不如用uboot烧写kernel和fs时显示这些地址
0x00000000-0x00040000 : "Bootload"

0x00040000-0x00200000 : "Kernel"

0x00200000-0x02000000 : "RootFileSystem"

0x02000000-0x04000000 : "ExtendFileSystem"

而在编译kernel时,教程上说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smdk_default_nand_part[] = {
[0] = {
.name = "uboot",
.size = 0x00040000,
.offset = 0x00000000,
},
[1] = {
.name = "kernel",
.offset = 0x0004C000,
.size = 0x00300000,
},
[2] = {
.name = "fs",
.offset = 0x00300000,
.size = 0x03DB0000,
}
};

fs的起始地址明明就覆盖了一部分kernel区..
那么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呢?
如果是,那么我是应该把配置内核的地址修改成与uboot一致?
还是单单把配置内核的fs的地址改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