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移动平台非技术区沉了,到CE来试试~~公交报站系统

楼主:
比如到站时,车上会有语音说“到桃源村了,请带好行李下车”

这个声音是司机通过按了啥东东出来的,还是通过啥技术知道桃源村站到了,随后自动语音报站

这些系统大多都是WINCE OS吧

有实际整过这方面的朋友没?

如果还要司机去操作啥发出来的声音感觉不太智能

网友:
这东西 就是 一单片机 +语音IC +储存器。

单片机负责接收司机的按键输入,并控制语音IC播放 相应的语音。
当然储存器用于存在 压缩后 语音资源。

网友:
另外 凌阳公司采用16位单片机SPCE061A(本身带语音解码和播放功能) 就实现了上述功能。

他们有这样的毕业设计礼包资料:

公交车报站器礼包
http://www.unsp.com/shop/product.aspx?id=119
典型方案:公交车报站器
??功能规格:利用SPR4096模组存储大量的语音素材,设计更人性化的报站器。该报站器可完整地播放一条公交线路的站名,包括上行线路与下行线路;可在LED键盘模组上显示当前的时间(日期),具有时间日期的设置功能;可播放音乐或广告。

网友:
还是离不开司机?

当时想是不是根据啥导航知道到哪了,然后机器检测自动发出语音,这就智能了

现在实现这个东东不难了吧,在公交上还没普及?

网友:
我在公交车上注意过,貌似手动的

你是想搞个GPS来定位吗?
GPS没有玩过,不过我觉得可能会有定位精度和特殊环境下无法定位的问题

网友A:
LS,说说特殊环境下无法定位,你怎么想的

网友:
公交上都是手动的

用GPS实现自动是可行的,但需要GPS软件公司的支持

网友B:
该系统一般都不需要用WinCE来实现,使用普通的单片机即可,连嵌入式操作系统都不需要。一般都不使用GPS来定位,这样是大材小用。通常情况下,都需要司机按按钮来实现到什么站了,不过在广州,有一些是通过通信来实现,不需要司机按按钮,具体就是在每一个站牌那安装一个电子红外发射仪,之后公交车上面的单片机自动接收信号,获取每一个站的站牌名称,然后语言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说说特殊环境下无法定位,你怎么想的

GPS我没有用过,我想GPS是通过卫星定位的,如果搜不到卫星,那么自然无法定位了,比如高楼密集的地方

其实个人觉得不必那么麻烦,什么GPS,电子红外发射仪。。。
这些都可靠性都不高,手动最方便,也可靠

网友:
单片机应该就可以

网友C:
用一片isd 芯片就能解决了

网友:
深圳  桃源村  哈哈...

网友:
公交车上都是手动的开关。就像kyzf说的。
每天都做公交。还没发现有自动报站的。

网友:
要是跑个系统
弄个GPS导航软件
再存储一幅地图
可以自动报站
不过成本贵了很多吧
不太必要了。

网友:
如果不加GPS那只能是手动了,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应该有发现过误报的情况吧?那估计是司机忘按了。

网友D:
我有时候会站在公交司机旁边,看到过他手动去按的,之前几站如果忘了按还要多按几次调整到当前的。

网友:
GPS配合RF能在通常状况下起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这边已经有公交车应用自动平台了~~~~

网友:
我有一同学用ARM7+UUOS+GPS模组做的自动报站器,精确度很好
而且公交公司的服务器上还能在PC的电子地图上实时显示车辆的位置,或在车辆的条屏上打广告

要是谁要用方案的话联系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系统一般都不需要用WinCE来实现,使用普通的单片机即可,连嵌入式操作系统都不需要。一般都不使用GPS来定位,这样是大材小用。通常情况下,都需要司机按按钮来实现到什么站了,不过在广州,有一些是通过通信来实现,不需要司机按按钮,具体就是在每一个站牌那安装一个电子红外发射仪,之后公交车上面的单片机自动接收信号,获取每一个站的站牌名称,然后语言报告。

遇到狂风暴雨也能检测到?

在广州 ,偶尔还是有台风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片isd 芯片就能解决了

isd做啥的,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时候会站在公交司机旁边,看到过他手动去按的,之前几站如果忘了按还要多按几次调整到当前的。

是啊,所以感觉还不太智能,商机无限

网友:
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我做这行已经两年了

网友:
GPS定位很简单吧.

网友:
加个好友吧

楼主加个好友吧

网友:
加个好友共同研究

1171448859扣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