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提高录音音量

楼主:
用S3C2440开发板做声音信号采集,录制到的声音音量很小。想通过软件编程来提高音量,在网上搜到一些方法:

1,使用waveOutSetVolume,可这个函数只能对声音输出的控制,并不能控制声音录入;

2,使用Mixer系列的函数,可msdn上说window ce对Mixer系列函数Unsupported,所以这些函数也不能用;

我推测录音声音小可能是声卡输入灵敏度太小,可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调节声卡芯片的输入灵敏度。S3C2440音频模块使用的是UDA1341TS芯片,通过IIS总线和系统连接。

我现在一筹莫展了,请教大侠们~

网友A:
看看底层驱动,是否对语音芯片的录音增益做了调整,可能是因为BSP未实现相应功能,或者默认设计没打开相关增益

网友:
ce不支持mixer,我查的是支持的啊。Requirements :Windows CE 2.12 and la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底层驱动,是否对语音芯片的录音增益做了调整,可能是因为BSP未实现相应功能,或者默认设计没打开相关增益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