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简易计算器

楼主(2010-06-26):
单片机设计简易计算器
求用单片机设计一个简易计算器 用c语言的最好 速度哦
最好
计算器

网友A:
键盘扫描,键值和操作符输入。然后计算,输出到数码管或者显示屏上。。。。。这个对于一个入门的新手来说,也不难吧,不超过两k的代码量。。。。楼主,自己来吧,呵呵,花一两个小时搞定了。

网友B:
1,楼主未说是什么单片机,不同单片机之间的代码是不兼容的,需要修改;
2,楼主去百度一下,到处都是代码,这个程序很简单,如楼上所说,一个小时内结束战斗;

网友C:
前几天刚做这个实验啊,很简单的
key1 +1 ;key2 -1 ; key1长按2秒,清零
注意:不要让key1key2同时按才清零,人为操作时达不到同时的效果的。
所以,最好设计长按键
程序很简单的,自己写吧

网友D:
哈哈,做个计算器貌似没什么挑战

网友E:
以上答案正确,支持一下

网友(2014-11-14):
同7楼!!!!!!下来看看先!!感谢分享!! 顺便回10楼 回帖就有芯币啦!!多多回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