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问题

楼主:
Download&Run is selected.

USB host is connected. Waiting a download.

Now, Downloading [ADDRESS:30200000h,TOTAL:90122]
RECEIVED FILE SIZE:   90122
(950.5KB/S,0.1S)
Now, Checksum calculation
Download O.K.
我下载映像到板子上,到了上面显示的这步就停止了。。。。这是为什么啊?哪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可能地址有问题
下载后看PC执行到哪里了,看有没有跳到正确的程序。

网友A:
问题我找到了,就是地址没对应,谢谢啊!但”下载后看PC执行到哪里了,看有没有跳到正确的程序“要怎么看啊?通过远程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我找到了,就是地址没对应,谢谢啊!但”下载后看PC执行到哪里了,看有没有跳到正确的程序“要怎么看啊?通过远程连接吗

bootloader下只能点灯或者加串口打印信息。

下载地址不对的确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
下载完不解压吗,

网友:
不用解压啊。。。要是下载成功的话会自动重启运行的

网友:
你把你的BOOTloader的菜单搞上来看哈

网友:
如果你是下载nk.bin的话,最直接方法,打开它查出它倒数第2个字放的是什么,这里就是oal 的入口函数的地址,即启动地址,然后在这里放上点灯程序,bootloader只有这样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