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4.2下实现系统托盘,出问题了。strcpy不能实现功能。提示szTip的类型是unsigned short数组,奇怪了

楼主:
NOTIFYICONDATA tnd;
strcpy(tnd.szTip,"Left Click To Main Frame"); //图标提示为”单击打开主界面”

错误提示在下面的strcpy处

error C2664: 'strcpy'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unsigned short [64]' to 'char *'

指针好烦人啊。。。大哥们 求解

我令 char fuck[64] =  "Left Click To Main Frame";
strcpy(tnd.szTip,fuck);
错误提示一样
&fuck也是一样

网友:
typedef struct _NOTIFYICONDATAA {
        DWORD cbSize;
        HWND hWnd;
        UINT uID;
        UINT uFlags;
        UINT uCallbackMessage;
        HICON hIcon;
        CHAR  szTip[64];
} NOTIFYICONDATAA, *PNOTIFYICONDATAA;

typedef NOTIFYICONDATAA NOTIFYICONDATA;
这是NOTIFYICONDATA的定义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转换成"char *"才行,也不知道怎么转换

网友A:
wcscpy(tnd.szTip,L"Left Click To Main Frame");
在WInCE下 szTip,为WCH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wcscpy(tnd.szTip,L"Left Click To Main Frame");
在WInCE下 szTip,为WCHAR。

行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cscpy(tnd.szTip,L"Left Click To Main Frame");
在WInCE下 szTip,为WCHAR。

再问一下  我发现NOTIFYICONDATA 类的 szTip 有两种定义 , 他们的选择条件是  if UNICODE  和ELSE  ,我如何确定系统到底选的哪一种?
[code C++]

typedef struct _NOTIFYICONDATAA {
        DWORD cbSize;
        HWND hWnd;
        UINT uID;
        UINT uFlags;
        UINT uCallbackMessage;
        HICON hIcon;
        CHAR  szTip[64];
} NOTIFYICONDATAA, *PNOTIFYICONDATAA;

typedef struct _NOTIFYICONDATAW {
        DWORD cbSize;
        HWND hWnd;
        UINT uID;
        UINT uFlags;
        UINT uCallbackMessage;
        HICON hIcon;
        WCHAR  szTip[64];
} NOTIFYICONDATAW, *PNOTIFYICONDATAW;
#ifdef UNICODE
typedef NOTIFYICONDATAW NOTIFYICONDATA;
typedef PNOTIFYICONDATAW PNOTIFYICONDATA;
#else
typedef NOTIFYICONDATAA NOTIFYICONDATA;
typedef PNOTIFYICONDATAA PNOTIFYICONDATA;
#endif // UNICODE

网友:
WinCE 下 所有的API 只支持UNICODE 方式传入,只能处理UNICODE。

网友:
是的,CE下所有API都是Unicode的

网友:
谢谢各位 结贴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