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习 ARM2440,买了一块杭州立宇泰的板子,遇到一个难题,请大家一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最近在学习 ARM2440,买了一块杭州立宇泰 (套餐六) 的板子,遇到一个难题,请大家一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问题是这样的。

开发板的初始化软件是能正常运行的。

我设置成网络启动也能正常工作,
我尝试修改了文件系统,运行了自己的程序,也都可以。

问题出现在下面,
当我修改了内核之后,重新通过tftp更新内核之后发现,系统起来之后lcd屏幕无显示,
查看打印发现,我在u-boot中所设置的,display=L70T84没有生效,系统加载的时候还是采用 display=L35T32的选项,无论我设置成什么都是这个选项。

setenv linux_arg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8:/armsys2440/rootfs ip=192.168.1.189 console=ttySAC0,115200 display=L70T84

我搜索整个内核源码包发现关于lcd选择及设置部分没有源代码,只是在一个 built-in.o里搜索到了这部分的打印信息。

先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如果有遇到此问题的同仁,请不吝赐教,我也不想去麻烦那边的技术支持。
向大家学习了,多谢指教!

网友:
顺便问一句:你启用了 framebuffer 嘛,要先启用它...

网友:
文件系统没有变化,我用光盘里的两个内核版本(cramfs,yaffs)都试过了,也是一样的问题。
我想知道是不是u-boot里这样设置参数格式不正确吗?

setenv linux_arg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8:/armsys2440/rootfs ip=192.168.1.189 console=ttySAC0,115200 display=L70T84

我用printenv 打印查看结果证明设置也成功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达人指点,谢谢!

网友:
When the kernel has been loaded by a boot loader (either by loadlin,
LILO or a network boot program) it has to be told what root fs device
to use, and where to find the server and the name of the directory
on the server to mount as root. This can be established by a couple
of kernel command line parameters:

root=/dev/nfs

  This i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pseudo-NFS-device. Note that it's not a
  real device but just a synonym to tell the kernel to use NFS instead of
  a real device.

nfsroot=[:][,]

  If the `nfsroot' parameter is NOT given on the command line, the default
  "/tftpboot/%s" will be used.

ip=::::::

  This parameter tells the kernel how to configure IP addresses of devices
  and also how to set up the IP routing table. It was originally called `nfsaddrs',
  but now the boot-time IP configuration works independently of NFS, so it
  was renamed to `ip' and the old name remained as an alias for compatibility
  reasons.

  If this parameter is missing from the kernel command line, all fields are
  assumed to be empty, and the defaults mentioned below apply. In general
  this means that the kernel tries to configure everything using both
  RARP and DHCP/BOOTP (depending on what has been enabled during kernel
  configuration, and if both what protocol answer got in first).

网友:
看不出什么问题,也许是他们给内核与你的板子不匹配。

网友: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那个叫什么GP 立宇泰 的公司的文档太烂了。

写的根本就是文不对题。

套餐六的参数文档说的是 display=L70T84

但实际上内核代码里面根本没有这个选项。

我用套餐二的参数来设置 L80T84,系统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默认设置选项是 L35T32

被这个文档给害死了.....

真破烂的一个公司。

网友:
我擦,刚别人还说这个便宜,性价比高,正想买来玩玩!被你吓怕了,不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