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2440/ce5用的128M ram 的?

楼主:
bank6和bank7各挂64M(共4片32M的),近期想这么用,有用过的提供点经验。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3/19/1416721.html

——看看吧,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使用这样的32M不行。因为2440 内存控制器限定了。我记得内存控制器是以半字访问的,现在四片搞不定

我的是两片64M的,成功了。

网友B:
可以,没任何问题。就是配置的时候需要注意用连续的虚拟地址来映射两个不连续的BANK物理地址。

网友:
感谢!
这么试验好像不灵。四片32M的和两片64看来区别还是很大。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3/19/1416721.html

——看看吧,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使用这样的32M不行。因为2440 内存控制器限定了。我记得内存控制器是以半字访问的,现在四片搞不定

我的是两片64M的,成功了。

网友:
xajhuang ,能否详细些?按googleman的没有搞定。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任何问题。就是配置的时候需要注意用连续的虚拟地址来映射两个不连续的BANK物理地址。

网友A:
我觉得四片不行的,因为2440 内存控制器就这样了。

你四片是几位的?

网友:
你bootloader起来了?先搞定bootloader吧。

网友:
搞定。
64M的bootloader和128M的bootloader可以共用。
32M的ram是16位的

网友:
googleman,非常感谢,参照你的blog。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四片不行的,因为2440 内存控制器就这样了。

你四片是几位的?

网友:
Googleman, 你的128M跑XIP了吗?和64M区别不大吧?由于这种改法的ram不连续,要设置两个ram区域吗?

网友:
没有,启动会快点,还有运行起来后要比64M快很多的。

你用KITL就知道了,64M很卡的,但是128M感觉舒服很多。

XIP没有用,我觉得太麻烦了。有空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128M的xip也比较简单的,搞了一下,和64M的基本一致。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