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转线性汇编的问题,好奇怪

楼主:
请问一下,写线性汇编需要注意什么吗, 我的线性汇编代码 处理一张图像没问题,但是处理视频就不对了,问题可能在哪?
算法是八连通查找算法,C语言是对的。 算法如下
C语言的:
        //除第一行之外的标记,此时会出现等价的关系
        for ( j=1; j < nHeight; j++ )
        {
                m_lpImgBitsMove=pImgData+j*nWidth;   //pImgData图像指针
                m_lpnMarkMove=g_nMarkTable+j*nWidth;

                //对每行的第一个点做处理,总体就是对图象的最左列做处理
                //只需要检视上,右上两个点
                if ( *m_lpImgBitsMove==bObjectGray )
                {
                        //<上>位置被标记过
                        if ( *(m_lpnMarkMove - nWidth)!=0 )
                        {
                                JudgeEqual(2,1,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上>没有标记,此时一定不会存在等价关系
                        else if ( *(m_lpnMarkMove-nWidth+1)!=0 )
                        {//<右上>被标记
                                JudgeEqual(3,1,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else
                        {//<上>、<右上>都没有标记,则开始新的标记
                                *m_lpnMarkMove = nMarkValue++;
                        }
                }
                m_lpnMarkMove++;
                m_lpImgBitsMove++;

                //对每行的中间点做标记处理,此时存在<左>、<左上>、<上>、<右上> 4种情况
                for ( i=1; i< nWidth-1; i++ )
                {
                        //需要标记
                        if ( (*m_lpImgBitsMove)==bObjectGray )
                        {
                                if ( *(m_lpnMarkMove-1) != 0 )
                                {//<左>被标记过
                                        JudgeEqual(0,1,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else if ( *(m_lpnMarkMove-nWidth-1)!=0 )
                                {//<左上>被标记过
                                        JudgeEqual(1,1,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else if ( *(m_lpnMarkMove-nWidth)!=0 )
                                {//<上>被标记过
                                        JudgeEqual(2,1,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else if (*(m_lpnMarkMove-nWidth+1)!=0)
                                {//<右上>被标记过
                                        JudgeEqual(3,1,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else
                                {//<左>、<左上>、<上>未标记过,此时不存在等价关系
                                        *m_lpnMarkMove=nMarkValue++;
                                }
                        }
                        m_lpnMarkMove++;
                        m_lpImgBitsMove++;
                } //中间点处理的结束

                //对每行的最后一个点做处理,总体就是对图象的最右列做处理
                //此时存在<左>、<左上>、<上> 3种情况需要标记
                if ( (*m_lpImgBitsMove)==bObjectGray )
                {
                        if ( *(m_lpnMarkMove-1)!=0 )
                        {//<左>被标记过
                                JudgeEqual(0,0,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else if ( *(m_lpnMarkMove-nWidth-1)!=0 )
                        {//<左上>被标记过
                                JudgeEqual(1,0,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else if ( *(m_lpnMarkMove-nWidth)!=0 )
                        {//<上>标记
                                JudgeEqual(2,0,m_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
                        else
                        {//<左>、<左上>、<上>未标记过,则开始新的标记值
                                *m_lpnMarkMove=nMarkValue++;
                        }
                }  //对每行的最后一个点做处理,总体就是对图象的最左列做处理

        }//"除第一行之外的标记"的结束

线性汇编代码:

                   .global _FillArea8
                .global _JudgeEqual   ;函数
                .global _g_nMarkTable
                .global _g_listEqualMark
                .text

_FillArea8:   .cproc  pImgData,nMarkValue, nWidth, nHeigh, bObjectGray
                          .reg  i, j, temp1,temp2, param1,param2,param3,param0, width,  height ,lpImgBitsMove,lpnMarkMove
                          .reg        srcdata, listEqualMark, g_lpMarkTable, conf1,conf2
                          .reg  upMoveData, lupMoveData,leftMoveData,rupMoveData
                          .reg         confup,conflup,confleft,confrup

                          mvk 1, j
;                          mvk 1, nMarkValue
                          mvkl 0, param0
                          mvkh 0, param0
                          mvkl 1, param1
                          mvkh 1, param1
                          mvkl 2, param2
                          mvkh 2, param2
                          mvkl 3, param3
                          mvkh 3, param3

                          mvkl     _g_listEqualMark,listEqualMark ; 等价关系数组
              mvkh     _g_listEqualMark,listEqualMark ;
                          mvkl     _g_nMarkTable,g_lpMarkTable ;图像标记表
              mvkh     _g_nMarkTable,g_lpMarkTable ;

                          sub         nWidth, 2, width
                          mv        nHeigh, height
                          b          loopHeight

branch1:         .call  _JudgeEqual(param2,param1,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Fback
branch2:        .call  _JudgeEqual(param3,param1,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Fback
branch3:        .call  _JudgeEqual(param0,param1,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Mback
branch4:        .call  _JudgeEqual(param1,param1,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Mback
branch5:        .call  _JudgeEqual(param2,param1,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Mback
branch6:        .call  _JudgeEqual(param3,param1,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Mback
branch7:        .call  _JudgeEqual(param0,param0,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Lback
branch8:        .call  _JudgeEqual(param1,param0,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Lback
branch9:        .call  _JudgeEqual(param2,param0,lpnMarkMove,listEqualMark)
                         b        branchLback

theFirstCol:
                         mpy        nWidth, 4, temp1
                         sub        lpnMarkMove, temp1, temp2        ;nWidth
                         ldw        *temp2,        upMoveData
                         cmpeq  upMoveData, 0, confup   ;上
                         cmpeq  confup, 0, confup

                         sub        nWidth, 1, temp1
                         mpy        temp1, 4, temp1
                         sub        lpnMarkMove, temp1, temp2
                         ldw        *temp2,        rupMoveData
                         cmpeq  rupMoveData, 0, confrup   ;右上
                         cmpeq  confrup, 0, confrup

        [confup] b branch1
        [confrup]b branch2
                          stw  nMarkValue, *lpnMarkMove
                          add  nMarkValue, 1, nMarkValue
branchFback:
                         b backFirstCol

theMedianCol:
                          sub        lpnMarkMove, 4, temp2
                         ldw        *temp2,        leftMoveData
                         cmpeq  leftMoveData, 0, confleft   ;左
                         cmpeq  confleft, 0, confleft

                         add        nWidth, 1, temp1
                         mpy        temp1, 4, temp1
                         sub        lpnMarkMove, temp1, temp2
                         ldw        *temp2,        lupMoveData
                         cmpeq  lupMoveData, 0, conflup   ;左上
                         cmpeq  conflup, 0, conflup

                         mpy        nWidth, 4, temp1
                         sub        lpnMarkMove, temp1, temp2
                         ldw        *temp2,        upMoveData
                         cmpeq  upMoveData, 0, confup   ;上
                         cmpeq  confup, 0, confup

                         sub        nWidth, 1, temp1
                         mpy        temp1, 4, temp1
                         sub        lpnMarkMove, temp1, temp2
                         ldw        *temp2,        rupMoveData
                         cmpeq  rupMoveData, 0, confrup   ;右上
                         cmpeq  confrup, 0, confrup

  [confleft] b branch3
  [conflup]  b branch4
  [confup]   b branch5
  [confrup]  b branch6
                 stw  nMarkValue, *lpnMarkMove
                           add  nMarkValue, 1, nMarkValue
branchMback:
                         b                backMedianCol

theLastCol:
                         sub        lpnMarkMove, 4, temp2
                         ldw        *temp2,        leftMoveData
                         cmpeq  leftMoveData, 0, confleft   ;左
                         cmpeq  confleft, 0, confleft

                         add        nWidth, 1, temp1
                         mpy        temp1, 4, temp1
                         sub        lpnMarkMove, temp1, temp2
                         ldw        *temp2,        lupMoveData
                         cmpeq  lupMoveData, 0, conflup   ;左上
                         cmpeq  conflup, 0, conflup

                         mpy         nWidth, 4, temp1
                         sub        lpnMarkMove, temp1, temp2
                         ldw        *temp2,        upMoveData
                         cmpeq  upMoveData, 0, confup   ;上
                         cmpeq  confup, 0, confup

  [confleft] b branch7
  [conflup]  b branch8
  [confup]   b branch9
                      stw  nMarkValue, *lpnMarkMove
                          add  nMarkValue, 1, nMarkValue
branchLback:
                         b                backLastCol

loopHeight:
                            mpy         j, nWidth, temp1 ;j*nWidth
                         add         temp1, pImgData, lpImgBitsMove ;pImgData+j*nWidth
                         mpy        temp1 , 4, temp1
                         add         g_lpMarkTable, temp1, lpnMarkMove;lpnMarkMove+j*nWidth
                         ldbu        *lpImgBitsMove, srcdata

                         sub        nWidth, 2, width    ;初始化内层循环的次数
                         ;对每行的第一个点做处理,总体就是对图象的最左列做处理
                     ;只需要检视上,右上两个点
                         cmpeq        bObjectGray, srcdata, conf1 ;*m_lpImgBitsMove==bObjectGray
        [conf1]  b                 theFirstCol
backFirstCol:add lpnMarkMove, 4, lpnMarkMove
                         add lpImgBitsMove, 1, lpImgBitsMove
;Median
loopWidth:
                            ldbu        *lpImgBitsMove, srcdata
                         cmpeq        bObjectGray, srcdata, conf2
        [conf2]  b                 theMedianCol
backMedianCol:add lpnMarkMove, 4, lpnMarkMove
                          add lpImgBitsMove, 1, lpImgBitsMove

        [width]         sub  width,1,        width
        [width]         b         loopWidth
;Last
                         ldbu        *lpImgBitsMove, srcdata
                         cmpeq        bObjectGray, srcdata, conf1
        [conf1]  b                 theLastCol
backLastCol:
                         add j, 1, j
                         cmplt j , height, conf1
        [conf1]  b        loopHeight

                          .return nMarkValue
                          .endproc

                .end

代码比较多, 哪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 问题就出在这段汇编上, 不知道线性汇编有什么指令细节问题什么的,或者溢出什么的。

网友:
看不懂......进来仰望高人......

网友:
我也不懂,呵呵,帮顶吧

网友:
发现新问题, 处理小图片是对的 (100*100的),但是处理D1的图片就不对,好像是全局的数组地址溢出了,比如数组int g_nMarkTable[FRAME_WIDTH * FRAME_HEIGHT],但是地址操作越界了, 可以没有看出来哪溢出了, 大家帮分析一下,汇编中,整形地址我都是加4的。应该没有错啊, 但是, 比如从图像第二行减到第一行的时候会不会发生溢出呢?

网友:
终于搞定了。。。 调了一周。 真晕了

mpy指令 当35000以上 * 4时,返回的负数, 在与地址一加 , 地址就相当于减去了一些。 所以出错。

改为mpyu 当45000 * 4 还是出错,溢出变为2000多

最后 我用了 两次add,解决了这个问题, 方法很笨。

在看看mpy 指定。。

大家在帮我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为负数, 怎么就溢出了呢????

网友:
恭喜楼主飞跃啦

网友:
发错位置了吧,这不是单片机上用的?

网友:
是dsp 上的。

网友:
线性汇编

线性汇编定义的变量,当用的时候,为什么又显示找不到变量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