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0下WiFi SDIO卡的支持

楼主:
在WinCE5.0下要添加哪些组件才能支持WiFi?
已经添加了:

还有就是,是不是如果支持了WiFi配置,那么在开机的时候就会弹出一个配置的对话框?
据说只支持English,是吗?有在中文下弄成功的吗?

网友A:
会弹出对话框,中文支持,要添加相关的网络部分的组件。

网友:
wifi现在很热啊!

网友:
看是什么接口的WiFi, 不同的接口,选不同的组件.

网友:
顶啊,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弹出对话框,中文支持,要添加相关的网络部分的组件。

说下要添加那些组件阿,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对,确保设计正确!能检测到SDIO WIFI的插入和拨出!

网友:
Native Wi-Fi WLAN Access Point Components
Native Wi-Fi WLAN STA
Wired Local Area Network (802.3, 802.5)
Wireless LAN (802.11) STA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
这几个加了,WIFI相关的服务就有了
当然,NDIS和TCP/IP这些也是必须的

你说的那个开机弹窗口的叫Network Status Monitor
加了上面的组件,自然就有了

至于SDIO接口,跟操作系统没关系,只要你的WIFI驱动里有配置读写SDIO的函数就OK了

网友B:
我有这样的手册,等下看看,先
昨天我只是测试了idea6410的WIFI上网,
真的好爽啊。O(∩_∩)O哈哈~,上网像PC机子一样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样的手册,等下看看,先
昨天我只是测试了idea6410的WIFI上网,
真的好爽啊。O(∩_∩)O哈哈~,上网像PC机子一样快。

这么爽啊,你用的是WinCE6.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