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tp server加载vxworks映像问题

楼主:
 我在BOOTROM中使用FTP SERVER的功能来加载vxworks映像(大小也只1414KB)中遇到加载映像耗时很久的问题。
在FTP SERVER的LOG窗口显示如下:
[L 0077] 05/27/10 09:41:31 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92.168.4.245
[C 0077] 05/27/10 09:41:31 Command "USER bootrom" received
[C 0077] 05/27/10 09:41:31 PASSword accepted
[L 0077] 05/27/10 09:41:31 User bootrom logged in.
[C 0077] 05/27/10 09:41:31 Command "TYPE I" received
[C 0077] 05/27/10 09:41:31 TYPE set to I N
[C 0077] 05/27/10 09:41:31 Command "PASV" received
[C 0077] 05/27/10 09:41:31 Entering Passive Mode [192,168,4,144,7,163]
[C 0077] 05/27/10 09:41:31 Command "RETR vxWorks" received
[C 0077] 05/27/10 09:41:31 RETRieve started o file vxWorks
[C 0077] 05/27/10 09:44:49 Transfer finished
[G 0077] 05/27/10 09:44:49 Got file F:\vxWorks successfully
[C 0077] 05/27/10 09:44:50 Command "QUIT" received
[C 0077] 05/27/10 09:44:50 QUIT or close-user ttry logged out
可以看到RETRieve started o file vxWorks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换跟网线试试,是不是网络不是很好啊

网友:
3分钟是用时有点长了
只能用排除法了,换FTP Server软件,检查网络配置,网卡MAC地址有无冲突等等

网友:
是不是你tornado的连接设置缓冲区设置的太小了。设置大一点试试。

网友:
tornado的连接设置缓冲区设置 如何改大一些??
现在正在检查网络配置是否正确在

网友:
我这边做了一批板子,个别也有这种现象,原因就是那个别板子的网卡芯片有问题
更换网卡芯片后就好了

网络加载起来后,你在试一下你的网速还有误码率

网友:
就是在引导vxworks映像的时候比较慢,在vxworks启动后,网速就正常了。我的BOOTROM和vxworks映像中的网卡驱动代码是同一份代码。
请问是否需要初始化MII?

网友:
另外我想请教的是
网口驱动在BOOTROM阶段是在bootConfig.c文件的usrRoot()中通过muxDevLoad来装载endDevTbl数组中的网口驱动程序。
那么在vxworks映像中的网口驱动是如何来实现的?在usrRoot()中只看到了usrNetInit(),是这样调用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已经明白了
在vxworks是通过usrConfig.c文件中的usrRoot()中调用usrNetInit()函数来实现MUX初始化和装载网络驱动的。在usrNetInit()中也调用了muxDevLoad来装载endDevTbl来进行网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