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x64 + VS2008 怎么搭建开发wince5.0的环境

楼主:
我装了 wince 5.0 sdk 后,在vs里是有这个sdk了,但是没有模拟器,下载个模拟器也无法安装,总提示错误。
最关键的pb也没有

网友:
我只在win7 32bit VS2005 上能正常使用Wince5模拟器。。
pb也没有是什么意思?

网友A:
64位系统不行么?我写错了,是PB,就是啥定制sdk的东西,我不知道哪里有

evc可以和vs共存么?

网友:
evc+vs2005+vs2008+pb都可以共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位系统不行么?我写错了,是PB,就是啥定制sdk的东西,我不知道哪里有

evc可以和vs共存么?

1.未知,没在64bit用过,也不推荐。
2.Platform Builder 5.0 电驴或者迅雷上都有。
3.可以

网友:
WIN7可以支持PB5.0??

网友:
我尝试过载vpc中安装evc,结果启动wince虚拟机的时候提示不能在虚拟机中再启动虚拟机……我倒啊
看来先下载pb5再说

还有5楼的意思是win7下无法安装pb5?

网友:
同样问题,同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