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尝试访问一个早期版本的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数据库。如果是 SQL Server CE 1.0 或 2.0 数据库……

楼主:
我用vs2005,c#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库操作程序,代码如下:

            string strconn = @"Data Source=\Northwindoledb.sdf";
            SqlCeConnection con = null;
            try
            {
                con = new SqlCeConnection(strconn);
                con.Open();
                SqlCeCommand com = con.CreateCommand();

                com.CommandText = "update apb set blzd1=1 where pjmcID=3";
                int i = com.ExecuteNonQuery();
                con.Close();
                MessageBox.Show(i.ToString());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结果运行时出现以下提示:

您正在尝试访问一个早期版本的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数据库。如果是 SQL Server CE 1.0 或 2.0 数据库,请运行 upgrade.exe。如果是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3.0 数据库,请运行 Compact/Repair。

(注:数据库Northwindoledb.sdf是以前系统用的数据库,那个系统用vc++.net写的,数据库用的是sql server ce2.0,我现在编程用的是c#。)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办法让它正常访问数据库,而且不要升级数据库(因为我看msdn中说升级后原来数据库就不能用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在线等待,急……

网友:
VS2005默认是使用SQLCE3.0,好像VS2005没法新建.net cf1.0程序
 如果不想升数据库或者不能重建数据库,那只能用VS2003,VS2003默认连接SQLCE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