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DDT导航软件在我定制的WINCE6.0上跑不了,串口什么消息都 ...

楼主(2009-03-26):
DDT导航软件在我定制的WINCE6.0上跑不了,串口什么消息都不打印,我的RAM空间有83MB左右,为什么?
DDT导航软件在我定制的WINCE6.0上跑不了,串口什么消息都不打印,我的RAM空间有83MB左右,为什么?
打印
导航软件

网友A:
听说KLD的对内存空间要求少,而DDT对内存要求多。但我的83MB内存也应该够DDT使用啊。可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网友B:
KLD至少还可以跑个界面出来,但DDT什么界面都没有

网友C:
DDT软件要不要修改配置文件什么的?比如串口选择什么的?为什么我的RtNavi.inf打开是乱码?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网友D:
这个可能的原因太多了,CPU类型,硬件配置,系统定制,设备号...都可能造成该情况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了,我这边也不好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