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触摸屏驱动的状态及数据

楼主:
触摸屏驱动读取了触摸位置、压力等,那么应用程序如何读取触摸屏驱动的数据呢?谢谢!

网友:
之前听人提起过在ap中获取触摸屏的压力之类的东西,是通过在driver中加入了新的ioctl来实现

网友:
当然要修改驱动,因为默认的驱动是只传坐标给AP的

网友:
首先模块要能获取这些参数

然后驱动要能读取这些参数,并有把这些参数传给应用程序的借口

最后应用程序通过这些接口获取参数

网友:
引用楼主 libailiangxx 的回复:
触摸屏驱动读取了触摸位置、压力等,那么应用程序如何读取触摸屏驱动的数据呢?谢谢!

把你读取触摸屏驱动读取了触摸位置、压力等的函数各做一个接口给AP调用就可以了,关键是要你底层驱动有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