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摄像头是怎么提取图像的?

楼主(2010-01-15):
电脑摄像头是怎么提取图像的?
最近在做监控软件的设计。新手啊,通过视频服务器提供的SDK,功能是实现了。
但想到电脑摄像头放QQ上直接就能取图像了,电脑摄像头里装有转换卡了?把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怎么接收摄像头传过来的图像的?不解,工作原理不解?提取图像的函数哪来的?
摄像头
电脑
工作原理

网友A:
没弄过,帮顶下。
MARK

网友B:
在Windows下,用DirectShow相关的技术可能能截取来自摄像头的图像。我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不太懂,这是一个猜测。请参考。

网友C:
PC 上通常是通过 DirectShow 或者vfw来实现获取 例如USB摄像头的图像数据的。

网友D:
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