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发短信

楼主:
我是搞工控的,没搞过无线,现老板给一个任务,把现场单片机监控到的数据发短信给工厂相关的人员,请教这个要怎么搞啊?

网友:
一般短信有PDU和TEXT两种模式。选择PDU需要按格式组织内容;Text就和一般发送短信一样就可以了。

AT+CMGF=1           设置为TEXT模式
AT+CMGS="号码"       发送短信
>内容
一般上面的命令就可以发送了。具体命令格式请参考你使用模块的AT命令集。

网友:
买一个手机模块,如TC35,使用AT命令通过串口控制此模块,进行SMS的发送

网友:
再次请教一下,以下的这个设备能不能满足这个项目的要求?

产品名称:TC35T/TC35iT
说明:西门子公司原装无线通讯终端

TC35T/TC35iT 是西门子公司的一个便捷的即插即用解决方案。做为一个终端产品它内置了TC35无线模块,集成了标准的RS232接口以及SIM卡,可以在PC机上用AT命令通过串口对它进行设置。这使它成为在声音和数据通讯上通用的一个GSM双频终端产品。你可以快速的把它应用到产品开发上,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产品结合在一起。在远程通讯,现场监控等诸多无线通讯领域TC35T将会给您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技术特点:
★ 支持EGSM900和GSM1800双频
★ 支持数字、语音、短消息和传真
★ 采用电路交换最高速率为14.4kbps
★ 支持电压范围:8V-30V、低功耗
★ 采用工业接口
★ 标准协议的认证、采用GSM Phase2/2+标准
★ 体积大小:65mm*74mm*33mm

网友:
可以了

舜息万变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过你上面提到的这些都需要你单片机来编程实现..
你可以用短信,也可以用GPRS来做这个项目.
不过需要用到那种方法,主要看你采集的数据的大小以及频率的问题.

网友:
这个你买一个短信数传,接到上面就可以了~~用不到自己开发。可以看一下这个http://www.eastcent.com这个公司有卖

网友:
你都有终端了,只需要设置好,通过串口把数据写进去就行了,别的就不用你管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正在购买TC35T数据终端,买回来了再来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TC35模块性能不错,就是价格高了点.呵呵MC55是在35基础上加GPRS功能的.价格就更高一点了.

网友:
1.我是用TC35i,控制器是用siemens 224xp PLC,呱呱!!花掉老板好多钱,没办法,老板要求我做最稳定的系统。
2.项目已完成,测试顺利通过,不间断工作了1000个小时,没出现故障,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