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和Pc机用9600的波特率调不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06):
89c51和Pc机用9600的波特率调不通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stc89c51,波特率设置为1200,pc波特率也做成1200时可以和pc机的软件传数据,可是换9600的波特率就不行了?
mcu初值1200时是0xe6,pc初值0x60
mcu初值9600时是0xfd,pc初值0x0c
波特率

网友A:
多谢大家帮看看

网友B:
晶振是多少,你的初值就没算对

网友C:
晶振12M的,应该没错吧,算几遍了

网友D:
这个啊,我以前回过啊。你搜索一下。
我用的就是9600的,找不到再通知我。
单片机好久不动了,不想看了。哈哈

网友E:
波特率误差不得大于3%,否则误码率大增.

网友F:
不要12M的,要11.059的

网友G:
不行哦 fd,fc,fe我都试过了,
gooogleman 没搜索到

网友H:
12M的不行吗,11.059我没有的呀,不是叫我去买吧? 呵呵

网友I:
你不买谁买啊
这个串口的帖子你搜索一下吧,要我回家找,更加难。书上有例子啊,马忠梅的书不错。

网友J:
哦 我有书啊,就是波特率的设置问题,可是怎么设置不通的。只有1200b/s,2400b/s通,其他波特率都不通的,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K:
看看在WINDOWS下把串口缓冲区设低点降低错误率行不行,以前用FLIP烧写时老是写错,后来把串口缓冲区改到最低就好了

网友L:
12M的误差在正负6%左右,需要换成11.0592M的晶振误差才为0

网友M:
互相参考下 呵呵
http://mcubbs.com/bbs/viewthread.php?tid=9146&pid=46067&page=1&extra=#pid46067

网友N: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0245.htm这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