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聊聊吧,关于wince下做图片浏览器,顺便第一次散分

楼主:
靠,为什么我只能给一百分啊!

正在做一个图片浏览程序

目前图片的拖动都是不停的刷DC,在mousemove消息里不停的bitblt

在开发板上 一次bitblt要10多近20毫秒(我用gettickcount测的)

看起来有点闪烁,不是太流畅。

不晓得大家研究过IPHONE没,它那种平滑的图片滑动效果怎么做的呀?
看起来好酷炫的!

大家在自己的项目有弄过没,都来聊聊

网友A:
你别这么做,还是用WMPAINT去画,在MOUSEMOVE当中UPDATEWINDOW。因为你不调BEGINPAINT,的确会相当闪。

网友B:
后面还可以加分的,^_^
BEGINPAINT 和 ENDPAINT好像就是调用了擦除背景的消息
为什么可以避免闪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这么做,还是用WMPAINT去画,在MOUSEMOVE当中UPDATEWINDOW。因为你不调BEGINPAINT,的确会相当闪。

我是这么做的啊,但感觉还是有点闪烁。

说明下 我是用MFC的SDI,在VIEW的OnDraw里画的

在mousemove里 只是准备内存DC,Invalidate(false),然后UPDATEWINDOW

在OnDraw里只是把内存DC的内容拷贝上去

网友:
没做过,帮顶。
是要用双缓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帮顶。
是要用双缓存么?

可以这么说吧

我开了一个主内存DC,

其它内存DC都是往这上面拷贝,然后ONPAIT里再复制到屏幕上

网友:
我之前也做过一个CE下的图片、文档浏览器

有时间的话去看看我这篇blog吧:

网友:
没有做过,关注一下,哈哈。
—————————————
学习

网友D:
图片显示的快慢,主要原因是你的cpu速度的问题,iphone的内核速度和你的内核速度相差多少,就能大致知道同样刷一屏需要的时间相差多少,如果cpu速度差不多,哪么就是算法问题,lz用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你尝试别用mfc,直接用api去bitblt,lz说了,在拖到图片的时候,闪烁比较明显,那么lz是否已经在启动程序的时候就把整个图片都加入到内存中,然后载内存中进行区域拷贝显示,一般这样做的话,200m以上的cpu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显示的快慢,主要原因是你的cpu速度的问题,iphone的内核速度和你的内核速度相差多少,就能大致知道同样刷一屏需要的时间相差多少,如果cpu速度差不多,哪么就是算法问题,lz用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你尝试别用mfc,直接用api去bitblt,lz说了,在拖到图片的时候,闪烁比较明显,那么lz是否已经在启动程序的时候就把整个图片都加入到内存中,然后载内存中进行区域拷贝显示,一般这样做的话,200m以上的cpu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谢谢你的建议

内核速度差不多的!

拖动图片的时候,图片已经整个加载到内存DC中了

我也怀疑MFC的层层包裹会不会影响程序性能

准备去试试用API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还可以加分的,^_^
BEGINPAINT 和 ENDPAINT好像就是调用了擦除背景的消息
为什么可以避免闪烁啊

BeginPaint()和EndPaint()可以删除消息队列中的WM_PAINT消息,并使无效区域有效;GetDC()和ReleaseDC()并不删除也不能使无效区域有效,因此当程序跳出WM_PAINT时,无效区域仍然存在。
而OnEraseBkgnd()函数会擦除掉无效区域,因此BeginPaint()和EndPaint()可以避免闪烁。

网友:
估计有点难,即使用双缓冲等方法效果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在我的2410上效果比较差,cpu不行。

网友:
个人感觉用MFC和API不会有差别,
因为MFC仅仅是对API进行了一层封装.
比如CDC::Bitblt也是调用的API中的
::Bitblt()函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