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OC中的分区创建文件慢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的软、硬件平台是:pxa270+wince5.0+2G MDOC (MDOC用的是sandisk的)

系统中我创建了一个data分区,专门用来存放私有数据,但是使用过程中发现,有时候在data分区下面创建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夹非常慢,慢的时候要花4~5秒的时间,实在不能忍受!但是有时候也比较快,快的时候花费时间是毫秒级的。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欢迎大家踊跃提建议!

网友:
把相关的Trace都开了,看哪个操作过程慢不就知道啥问题了么,哈哈,瞎说

网友:
测试过了,就是CreateFile()这个API不能及时返回,要花很长时间导致的,怀疑是MDOC的驱动存在问题,但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跟SanDisk签NDA协议了吗?拿到源码了吗?
如果有源码,有支持,就直接问他们,别自己费劲乱猜。
如果都没有,就很难判断了。

我们用的H3没这个问题。不过开始还是花了一定时间去调的。

网友:
to shuiyan:
你们用的也是2G Byte的吗?能告诉我驱动版本号是多少吗??

这种情况是在分区空间快占满的情况下最容易出现的,比如分区是1.5G的,里面已经有1.4G的内容了,这个时候你用createfile创建文件有时就会很慢!!!

我们签NDA了,有支持,但是没拿到最新的源码(不知道有没有最新的),这个FAE反映很迟钝,打电话问他,说让我们写邮件,写了邮件却迟迟不回,郁闷。。。

网友:
这个现象有可能是正常的,因为在数据快満的时候再写数据进去,它可能会做一些整理的动作,这在以前用FMD的驱动的时候是FAL层来做的
我用H3的1GByte的Flash,它的驱动应该很久没有更新了,版本好象是1.0.0.2E
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没有发现LZ这样的问题,但也没有专门针对这问题进行测试

网友:
刚打电话问了sandisk的FAE,他也说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没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这样的话,我的每个分区都必须浪费20%或者更多的剩余空间了,对于我2G的doc来说,就有几百兆的空间不能用啊,郁闷。。。。

Sandisk的FAE还说可以在后台跑一个磁盘整理的程序,在系统空闲的时候就及时做磁盘整理,这种方法都是可以有效缓解一下,但是去哪里找CE下面能跑起来的磁盘整理程序呢?这里顺便求一下CE下面的磁盘整理程序,非常感谢!!!

难道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吗???

网友A:
容量快满,创建文件慢这个现象在大容量NAND和SD卡上我们都碰到过。不是mDOC一家的问题。

盘整理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快满,创建文件慢这个现象在大容量NAND和SD卡上我们都碰到过。不是mDOC一家的问题。

盘整理可能性不大吧。

那你们最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其实也不算太满吧,分区容量是1.5G的,存放文件大概1G到1.2G,还剩余300M左右呢,这个时候创建文件就很慢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是没得解了。谢谢各位的关注,结贴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