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网线直连过两块装有wince5.0的开发板,我的两块板子 ...

楼主(2010-04-01):
谁用网线直连过两块装有wince5.0的开发板,我的两块板子怎么PING不通???
如题,本人写了一个基于socket通信的程序,想在两块板子之间实现通信,但是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怎么也连不上,我从网上找了一个ping程序,ping了一下发现网络果然不通,请高人指教。。。是不是我的开发板哪里需要设置一下?
程序
服务器
开发
通信
WindowCE

网友A:
什么开发板都不清楚,怎么讲?

网友B:
两块板子之间实现通信?你的网络端子必须要反接。就算是电脑,两台电脑直接用网线相连接都是不能通信的,要实现通信,必须把网线的其中一个端口反接才行。

网友C:
我装linux的系统就可以ping通啊,应该不是网线接法的问题吧

网友D:
不知道楼主对系统有过什么剪裁,建议你重新烧一个没有更改过驱动的新系统试一试,以前我遇到ping不通的原因是更改了占用了系统的中断,有可能是中断冲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