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结构体中数据对齐的问题

楼主:
arm9 2440,ADS下裸机调试
在调试的程序总遇到这样一个结构体,各个变量后边的注释是我打印的地址。
typedef struct {
    BOOL a;               // 0x33FF576C
    WORD b;               // 0x33FF5770
    UINT8 c;              // 0x33FF5774
    WORD d;               // 0x33FF5776
    ADDRESS e;            // 0x33FF5778
    BOOL f;               // 0x33FF5780
    WORD g;               // 0x33FF5782
    BOOL h;               // 0x33FF5784
    UINT8 i;              // 0x33FF5785
    UINT8 g;              // 0x33FF5786
    UINT8 k;              // 0x33FF5787
} P;

sizeof(P)=28

对数据对齐有一点了解,明白为什么这个结构体的size是28字节。
想问一下:对于0x33FF5776、0x33FF5785、0x33FF5787这类不是4的倍数的地址,CPU能不能访问到?如果在程序里面访问到这些变量(也就是访问到了这一类地址了吧),会给程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需不需要把结构体中每一个变量的地址都强制在以0、4、8、c结尾的地址上?

网友:
1.不是4的倍数的地址CPU也是可以访问到的
2.这个地址不需要手动处理的
3.定义结构的时候要尽量考虑到对齐的问题,把一个字节,或两个字节的变量尽量放到一起,这样也可以减少空间占用。

网友:
非4倍数地址可以访问,不过访问时最好加(BYTE*)或者(char*)强调是“字节型”。
结构体的成员随意定义,不需要特意规范在4的倍数,不过最好按16bit或者32bit凑齐。
访问结构体成员变量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加个编译限定,弄成以字节对齐,不然真的是产生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不过我看别人也是这么写。就照着写了。
网上很多人都说了这个东西的严重性。

网友:
如果你定义的数据结构要跨平台,对齐方式非常重要。在ARM上非32位对齐的数据访问效率比32位方位差一些,其它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现在调的这套代码是从8位单片机上移植过来的,代码量不少。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函数到了最后一步要return时,return不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加个编译限定,弄成以字节对齐,不然真的是产生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不过我看别人也是这么写。就照着写了。
网上很多人都说了这个东西的严重性。

编译限定指的是加__pack?遇到结构体成员是union时怎么办?加上__pack之后,编译时提示函数参数什么"lose __pack qualifier"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