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txt文件进行删除行操作代码

楼主:
本人想把一个几万行的txt文件内的,某些行删除,手工太慢。想把带有某些字符(比如一个单词)的行全部删除。操作以后保存退出。

请问用到什么方法?

网友:
循环读取文件内容,每次读1行或10行,行数随便,然后字符串查找,找到了就删除,把剩下的追加到临时文件里,最后替换原来的文件。

网友:
用脚本语言处理吧,两三行代码搞定。
比如:perl

网友:
fgets()一行一行读文件,一行一行处理,再把处理结构写入新文件。
完成后,关闭新,老文件。删除老文件,最后把新文件改名为老文件。

网友:
几万行?
文件多大?
可以考虑用内存映射文件操作

网友:
把分给我吧, 正好写过一个过滤的应用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pragma warning(disable:4244 4267)

////////////////////////////////////////////////////////////////////////////////////////////////////////
template struct Str_LookupA;                                                // ANSI字符集字符串查找模板
template struct Str_LookupW;                                                // UNICODE 字符集字串查找模板
template struct Str_Filter_Word;        // 字符串过滤模板框架 -- 只过滤输入单词
template struct Str_Filter_Line;        // 字符串过滤模板框架 -- 过滤包含输入单词段落
////////////////////////////////////////////////////////////////////////////////////////////////////////
//
// 模板参数 t_fMatch, 指明查找字串是否区分大小写。
//                        t_fMatch = true,查找函数将不区分大小写
//                        t_fMatch = false, 默认方式,按照输入查找字串进行匹配
//
template struct Str_LookupA
{
        enum { TYPE_SIZE = sizeof(CHAR)};
        typedef CHAR*                _Type;
        typedef const CHAR* _constType;
        typedef _Type                _ReturnType;

        _ReturnType operator()(_Type pSrc,_constType pSearch)
        {
                return t_fMatch ? StrStrIA(pSrc,pSearch) : StrStrA(pSrc,pSearch);
        }
        _ReturnType LineStart(_Type pSrc,_Type pLast)
        {
                _Type pStart = StrRStrIA(pSrc,pLast,"\r\n");
                return pStart ? pStart + 2 : pSrc;
        }
        _ReturnType LineEnd(_Type pSrc)
        {
                _Type pEnd = StrStrA(pSrc,"\r\n");
                return pEnd ? pEnd + 2 : NULL;
        }
        DWORD Length(_constType pStr)
        {
                return lstrlenA(pStr);
        }
};

template struct Str_LookupW
{
        enum { TYPE_SIZE = sizeof(WCHAR)};
        typedef WCHAR*                _Type;
        typedef _Type                _ReturnType;
        typedef const WCHAR* _constType;

        _ReturnType operator()(_Type pSrc, _constType pSearch)
        {
                return t_fMatch ? StrStrIW(pSrc,pSearch) : StrStrW(pSrc,pSearch);
        }
        _ReturnType LineStart(_Type pSrc,_Type pLast)
        {
                _Type pStart = StrRStrIW(pSrc,pLast,L"\r\n");
                return pStart ? pStart + 2 : pSrc;
        }
        _ReturnType LineEnd(_Type pSrc)
        {
                _Type pEnd = StrStrW(pSrc,L"\r\n");
                return pEnd ? pEnd + 2 : NULL;
        }
        DWORD Length(_constType pStr)
        {
                return lstrlenW(pStr);
        }

};

template >
struct Str_Filter_Word
{
        typedef typename _RT::_Type                        _Type;
        typedef typename _RT::_constType        _constType;
        typedef typename _RT::_ReturnType        _ReturnType;

        _ReturnType operator()(_Type pBuffer, DWORD cbSize, _constType *pWord, DWORD cbCount, DWORD* pcbRemoved = NULL)
        {
                ATLASSERT(pBuffer && pWord && cbSize && cbCount);
                _RT Str_Lookup;
                DWORD dwRemoved = 0;
                DWORD cbStart = 0;
                DWORD cbEnd = cbSize;
                for (DWORD i = 0; i < cbCount; i++)
                {
                        _Type pStart = pBuffer;
                        _Type pEnd = pBuffer + cbEnd;
                        _constType pSearch = pWord[i];
                        DWORD cbLength = Str_Lookup.Length(pSearch);
                        if (!pSearch)
                                break;
                        for (;;)
                        {
                                _Type p = Str_Lookup(pStart,pSearch);
                                if (!p)        break;
                                dwRemoved++;
                                _Type pNext = p + cbLength;

                                if (pNext && pNext <=pEnd)
                                {
                                        cbStart = p - pBuffer;
                                        memmove(p,pNext,_RT::TYPE_SIZE * (cbEnd - cbStart));
                                        pStart = p;
                                        cbEnd -= cbLength;
                                  }
                                else
                                {
                                        memset(pStart,0, _RT::TYPE_SIZE * (cbEnd - cbStart));
                                        break;
                                }
                        }
                }
                if (pcbRemoved) *pcbRemoved = dwRemoved;
                return pBuffer;
        }

        _ReturnType operator()(_Type pBuffer, DWORD cbSize, _constType pWord, DWORD* pcbRemoved = NULL)
        {
                _constType pWords[] = {pWord,0};
                return operator()(pBuffer,cbSize,pWords,1,pcbRemoved);
        }
};

template >
struct Str_Filter_Line
{
        typedef typename _RT::_Type                        _Type;
        typedef typename _RT::_constType        _constType;
        typedef typename _RT::_ReturnType        _ReturnType;

        _ReturnType operator()(_Type pBuffer, DWORD cbSize, _constType *pWord, DWORD cbCount, DWORD* pcbRemoved = NULL)
        {
                ATLASSERT(pBuffer && pWord && cbSize && cbCount);
                _RT Str_Lookup;
                DWORD dwRemoved = 0;
                DWORD cbStart = 0;
                DWORD cbEnd = cbSize;
                for (DWORD i = 0; i < cbCount; i++)
                {
                        _Type pStart = pBuffer;
                        _Type pEnd = pBuffer + cbEnd;
                        _constType pSearch = pWord[i];
                        if (!pSearch) break;

                        for (;;)
                        {
                                _Type p = Str_Lookup(pStart,pSearch);
                                if (!p)        break;

                                dwRemoved++;
                                pStart = Str_Lookup.LineStart(pBuffer,p);
                                _Type pLineEnd = Str_Lookup.LineEnd(p);
                                if (pLineEnd)
                                {
                                        cbStart = pStart - pBuffer;
                                        memmove(pStart,pLineEnd,_RT::TYPE_SIZE * (cbEnd - cbStart));
                                        cbEnd -= (pLineEnd - pStart);
                                }
                                else
                                {
                                        memset(pStart,0, _RT::TYPE_SIZE * (cbEnd - cbStart));
                                        break;
                                }
                        }
                }
                if (pcbRemoved) *pcbRemoved = dwRemoved;
                return pBuffer;
        }

        _ReturnType operator()(_Type pBuffer, DWORD cbSize, _constType pWord, DWORD* pcbRemoved = NULL)
        {
                _constType pWords[] = {pWord,0};
                return operator()(pBuffer,cbSize,pWords,1,pcbRemoved);
        }

};

HRESULT test_file_filter(LPCTSTR lpszFile, LPCSTR *pWords, DWORD cbWords, bool fLine = false)
{
        ATL::CAtlFileMapping map;
        ATL::CAtlFile file;
        HRESULT hr;

        ULONGLONG uSize = 0;
        if (FAILED(hr = file.Create(lpszFile,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OPEN_EXISTING)))
                return hr;
        if (FAILED(hr = file.GetSize(uSize)))
                return hr;
        size_t nSize = (size_t)uSize;
        if (FAILED(hr = map.MapFile(file.m_h,nSize,0,PAGE_READWRITE,FILE_MAP_READ | FILE_MAP_WRITE)))
                return hr;

        LPSTR pData = (LPSTR)map.GetData();
        DWORD cbRemoved = 0;

        if (fLine)
        {
                // 区分大小写, 过滤包含指定单词的段落
                Str_Filter_Line<> filter;
                filter(pData,nSize,pWords,cbWords,&cbRemoved);
        }
        else
        {
                // 以不区分大小写的模式,过滤指定单词
                Str_Filter_Word filter;
                filter(pData,nSize,pWords,cbWords,&cbRemoved);
        }
        printf(pData);
        return S_OK;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 过滤指定文件中多个单词
        LPCSTR pWords[] = {"Sec","Time","北国","sample","for",0};
        HRESULT hr = test_file_filter(_T("c:\\100.txt"),pWords,5);

        if (FAILED(hr))
                printf("failed! hr = 0x08X\n",hr);

        // 过滤文件中包含指定单词的段落
        hr = test_file_filter(_T("c:\\300.txt"),pWords,5,true);
        if (FAILED(hr))
                printf("failed! hr = 0x08X\n",hr);

        _getch();

        return 0;
}

网友:
5楼的同学,我把你的代码用VC6编译,提示文件无法编译。是不是要建一个工程,要建什么类型的?

网友:
建议用perl等脚本语言,几条语句就搞定了

网友:
一句搞定

sed -e '/hello/p' test.c > test.c

hello替换为你要查找的单词
test.c为目标文件。

网友A:
测试工程师用VS2005写的。里边测试代码中用了 atlfile.h 这个头文件,这个头文件在VC7以上才有,所以你在VC6中无法编译。 过滤部分在VC6下应该能编译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工程师用VS2005写的。里边测试代码中用了 atlfile.h 这个头文件,这个头文件在VC7以上才有,所以你在VC6中无法编译。 过滤部分在VC6下应该能编译通过。

那你能否编译好生成一个exe文件发给我一个,谢谢

我的目的是,把一个几万行的文本文件找出几百行需要的行,其余的删除。只要某行包含&com就留下,或者只要&txt 。。就删除

网友B:
sed -e '/&txt/d' filename

cat filename | grep \&com

网友:
如果你使用Windows平台,建议装一个ActivePerl,处理类似的问题,极为方便。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d -e '/&txt/d' filename

cat filename | grep \&com

这个是什么语句?d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句搞定

sed -e '/hello/p' test.c > test.c

hello替换为你要查找的单词
test.c为目标文件。

高手啊

网友:
楼上的能否解释一下该语句在什么环境下使用?

网友:
额~~~抱歉,没注意到这个不是linux环境,那句是linux shell下sed工具。sed是一个专门进行行处理的工具。

不过windows下同样有 sed for windows工具。

网友C(2010-06-09):
楼上的我已经下载了gnuwin32.并安装但是开始菜单程序里没有可运行的程序,只有文档。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