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程序在WinCE5.0上不能运行

楼主:
我的wince上咋就不能运行dotnet的程序呢,点击应用程序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报错。另外,保证dotnet的支持包已经打入wince,1.1和2.0都打了。

把SYSGEN_DOTNET和SYSGEN_DOTNET_SUPPORT还有DOTNETV2的所有选项加上,则运行dotnet的程序既不报错,也不弹出我想要的程序窗口。

运行windows目录下的cgacutil.exe也没有任何提示,本来运行cgacutil.exe会弹出对话框,报告CF的版本信息的.

请知情人士解答

网友:
直接在VS上运行程序到设备上也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楼主 ym_luo 的帖子:

我的wince上咋就不能运行dotnet的程序呢,点击应用程序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报错。另外,保证dotnet的支持包已经打入wince,1.1和2.0都打了。

把SYSGEN_DOTNET和SYSGEN_DOTNET_SUPPORT还有DOTNETV2的所有选项加上,则运行dotnet的程序既不报错,也不弹出我想要的程序窗口。

运行windows目录下的cgacutil.exe也没有任何提示,本来运行cgacutil.exe会弹出对话框,报告CF的版本信息的.

请知情人士解答

只需要选中dotnet2.0即可,不需要全选中。

另,你要确保.net2.0的库已经加载到您的wince系统中去。可以查看PB平台,\WINCE500\OTHERS看目录下有无DOTNET文件夹,如果没有则.net安装有问题

网友:
WincE设备的windows目录中看到.net2.0所有的动态库及文件都有,就是不能运行.net程序,.net程序本事也绝对没问题,太TMD郁闷了!!!!!!!!!!!!!!!

网友:
所谓的WINCE5.0是指模拟器还是指开发板?
cpu选对了吗?依赖的dll文件都放进去了吗?

网友A:
看来没人知道

网友:
估计没有选上。哈哈,请楼主查看ceconfig.h是否有了环境变量。
编译之时先cle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没人知道

LZ既然下结论了,88

网友:
做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运行看看。

网友:
我终于查到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参与!结题。

网友:
怎么解决的能否告诉我一下。。dxt.521@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