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计定时器1中断ET1 = 1;但没有写相应的中断函数。程序运行为什么就有错误了?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main()
{
     void init();

     init();
     while(1)
     {
         while(!flag)
             ;
         ES = 0;
         P1 = SBUF;
         flag = 0;
         SBUF = P1;
         while(!TI) //TI发送中断标志
             ;
         TI = 0;
         ES = 1;

     }
}

void init()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8位计时器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H0 = 0xfd;
     SM0 = 0;      //串行口工作方式1
     SM1 = 1;
     EA = 1;

/*原来是这里多写了句ET1 = 1;导致我的程序出错*/
     ET1 = 1; //为什么写了这句程序就出错了。
     TR1 = 1;
     ES = 1;
     REN = 1;   //串行数据允许接收位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flag = 1;
     RI = 0; //接收完数据后硬件将RI置1,必须软件归0
}

我的目的是发一个数据给单片机。然后把数据赋给P1口。。再把该数据传回来。

网友:
我想是这样的,首先,你这里没必要打开定时器1中断,因为此时的定时器1是作为你的波特率发生器。而既然你打开了中断,应该就会有中断,而不管你有没有写中断函数,但是中断到了之后,还是会转到对应的中断地址执行。就是会有个跳变过程。这种跳转,可能会中断你的串口传输,而且频繁发生,对你串口传输更不利。还有一个可能是中断后,一些标志位没有办法清。。
不知道你加与不加的效果分别怎样,看效果就知道ET1 = 1到底影响了哪里。。。。

网友:
因为你启动了定时器,并允许它中断,但却没有提供正确的中断服务程序,这样当定时器满足产生中断的条件时,处理器就跳转向该定时器的向量地址....但这个地址上并没有正确的中断服务程序,当然就要出错了.

网友:
如果是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是不允许T1中断的,ET1=1那一句要去掉.